[家电] 落地扇更换摇头电机

楼主(2023-05-26):
家里好几个落地电风扇,经常发生摇头功能损坏的情况。
大多是因为家人使用中没有好好爱护,直接用力掰着扇网转向,时间久了摇头电机里面的齿轮断裂,摇头功能失效。

这不,天气刚热起来,有个电风扇还没用几天,摇头功能又坏了。

以前修过几次这种毛病。这次轻车熟路,先上网买了相同型号的摇头电机——爪极式永磁同步电动机。
价格便宜,还包邮。快递也很给力,隔天就收到了。

先通电测试了一下,是好的。
下面就拆机开整。
首先就是电风扇拔掉电源,切勿带电维修,安全第一。
拆开电扇电机后盖,找到摇头电机。

固定螺丝和连杆螺丝都要拆。发生一个小插曲,连杆螺丝旋了半天没拆下来。难道曲柄发生了滑丝?捣鼓半天,突然想起来,这个螺丝好像是反向螺丝。。。
反过来拧。出来了。。。来个螺丝特写:

好吧。。回头贴个标签在这,免得下次又忘了。
拆下来,剪断电机电源线,接上新的电机,通电再测试一下,能转。
断电后再把摇头电机固定好,连杆也连接上。

装上后盖前再通电测试一下。完美。
装上后盖。本次维修至此结束。

PS:拆下来的摇头电机跟新买来的电机转速稍有相差(旧:2.5/3r/min;新:4/5r/min)。问题不大。如下图。

网友:
虽然两个电机每分钟转数不同,但输入输出叁数却是相同

网友:
都是同一家的出品。
落地扇坏得不多,鸿运扇(台扇)的坏得更多,我直接拆了。
比起以前不用电的风动跟着动的导风转轮,这种用电机的更嘈,晚上睡不好。

网友:
这电机我的一个鸿运扇也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