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声控LED小夜灯拆解

楼主(2023-05-26):
最近看到一个USB接口的小夜灯,还能声控(只能进行简单的声控)

声控指令:  开灯 、换颜色(可以换3个颜色)  、  关灯

看的好玩就买了一个回来,到手后发现质量做工一般,一扣就开,那就让坛友看看

到手后先看USB接口有点变形,我想这个接口买个2毛钱的应该就比这个好吧

灯这边就是个外壳和护眼罩(没有的话太刺眼)

把关键部分放大一下

里面灯珠估计有2到3路,一个蓝色  一个黄色    一个全亮(第三种颜色)

主控芯片上面写的型号:TNJB0089A UM6083 2310  分三排写的,网上没找到资料

分享完毕,谢谢观看!

网友A:
也买了一个,感觉灵敏度有点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买了一个,感觉灵敏度有点低。

还好,最好用普通话,别说太快了,这个东西要求别那么高

网友:
连三极管放大电路都取消了’上一个版本还有,越来越简化了

网友:
声控确实方便

网友:
我3块钱买了个,不知道什么原因,关灯一段时间后自己会亮起来

网友:
我年初买的,好像花了15块钱一个。

网友:
款式差不多

网友:
这种语音控制的LED小夜灯,现在还挺时兴的。

网友:
能识别方言不?

网友:
又是靠吆喝开关灯的

网友:
这东西都有声控了

网友:
跟家里楼道里那个一模一样

网友(2023-11-08):
根本不好用,虽然能语音开关,不过会自己乱跳,突然关灯或者变颜色,最近想把咪头去掉变普通灯算了。

网友(2024-02-24):
正在试用,灵敏度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