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只安钛克电源VP450P

楼主(2023-05-26):
     某网友的安钛克,说是某天一声响后就不通电了,拿过来看看。之所以发贴,是这个电源壳结构非常方便,不用拆动板。

简单拆修机如下。

收到包装扎实

整体

铭牌

五个螺丝,拆开就可以抽出来,风扇这盖住一半是干嘛的?

板正面,板上安钛克标识

板背面,直接反过来就行

经过检为:6.3安的保险烧了,PFC开关管短路。其他无问题。

这个开关管24N60M2

换好后,串灯泡试机,5v正常,再去掉串灯上电带载正常。

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我以前也买了一个这牌子的电源主要看中是台达代工的。

网友A:
vp450不虚标,但vp550虚标

网友:
维修费一共多少?

网友B:
我还以为这开关管长在反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这开关管长在反面。

人工长过去

网友:
感觉这种黑板看直线不好看

网友:
你的运气怎么这么好,我修的电脑电源基本上是至少要修十天半个月

网友:
我的咋和这个不一样?

网友:
电源维修技术不 错

网友:
黑板有点好看

网友:
黑颜色的主板总是看不清线路走向,不好整

网友:
电脑电源,不好修

网友:
手到病除  高手

网友:
我现在电脑用的是NeoEco400半模,好像有十多年了吧,当初在易迅买的。

网友:
同样是VP450P电源,早期的台达版还好,后来换成全汉代工,据说故障较多。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1688
外壳不一样,变压器上有FSP字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vp450不虚标,但vp550虚标

VP350 VP400 VP450都是两路12V 18A,这个让人看了都蒙圈了

网友:
电源做工用料不错,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这个品牌的电源在京东上性价比很高,功率大,价格又不贵,用料还可以的 ,都是实际功率,不标峰值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