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康巴丝电子日历拆解

楼主(2023-05-26):
电路故障,导致整个房间电气设备故障,所有400V电容全部炸完了,这个康巴丝的电子日历也没有躲过一劫

本身问题也不大,电源模块炸了,但是没有标压,上了个9V结果电源质量不好,电源挂了,当时没想到

又上了12V电源,旧电源板上的输出电容是16V结果上了12V之后芯片挂掉了,目前无解,买不到芯片

淘  上也找了,没有这样的代换内芯

刚买的时候200多,现在还200多,基本上报废了,不知道万能的坛友有没有高招

这个也算是失误了,坛友勿喷

先来个全貌

别的没拍,把芯片拍了一下  上面丝印:TG1511D24 这个查了一下是可编程芯片,即便买了芯片没有程序也是白搭

目前确定是芯片挂了,之前没有外接电源整个时钟黑的,现在直接亮年份的20而且上9V没有显示。

如果有坛友能推荐或者手里有对应芯片可以私聊我。

补充内容 (2023-6-2 09:07):
这个无解,2楼给的链接在网上查到对应公司电话,对方回复好多年没做这个芯片了,上次逛万年历芯片,有说买个万年历改,取掉数码管跳线可以吗?

楼主:
在不懈努力下,终于修复,一芯难求,最后找到一个地方买了一块芯片

目前恢复使用,感谢各位

芯片今天晚上到的,迫不及待去取了,对比型号完全一样,还没使用过的

这次保险一下,先把晶振换下来试试,免得是晶振导致的不启动,换完晶振还是一样,那就恢复晶振换芯片

芯片取下来测量对比一下,明显VCC和GND不一样

那就换上吧,上的时候外接喇叭是在芯片上的,那就把这个孔对好在上,原来这个插口是在里面,放上就是对位置的

完成后测试一下

非常完美

最后送它一程吧,再见!

晚上挂上继续使用

感谢各位的鼎力相助,已修复

网友:
楼上的来神相助。

网友:
芯片不好买吧

网友:
直接联系厂家看看能不能修,费用能否接受

网友:
楼上说的对可以找厂家咨询下,康巴斯的钟表还不错

网友:
康巴斯的钟表还不错

网友:
这种时钟芯片有卖的,都写好程序了,按型号搜一下看看。

网友:
这种电子日历貌似5V就可以工作

网友:
帮不上,水平有限

网友:
牛屎芯片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china.makepolo.com/product-picture/100218377346_0.html

厉害,这都找到了

网友:
一楼确实神助攻

网友:
换新吧,不值得修

网友:
买不到? 是你不会搜索罢了

网友:
15楼的厉害,一下子找到这么多选择。

网友:
万能的淘宝真厉害,不过这种万年历太费电

网友:
一楼和15楼都是用心的人。

网友:
有些年头了,,原来新闻联播里面就是康巴斯

网友:
坛友的力量还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