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宝马新7系 8系激光光源 欧司朗激光头 拆解测试

楼主(2023-05-26):
网上找的图片

这个不同于x5 使用的欧司朗光源,买了一个坏的回来研究结构

里面有一个保护板 ,不是驱动板,带防反接保护,还有温控,未知检测片个人认为应该是检查是否超功率光线变色

下面是拆的坏的,这个拆解相对比较容易 因为只有底部边缘三个焊点,网上买了一个 9mm 平窗 5w 欧司朗蓝光LD塞进去了

这是卖家手残烧坏的,我买的3w跟5w欧司朗le发现跟拆下坏的不同,坏的多一个小方块,但是欧司朗官网能看到激光ld最大也就5w这个型号了(PLPT9 450LB_E)

在售还有一个3.5w   这个淘宝买不到
OSRAM Metal Can, PLPT9 450LB_E A01

外观明显看到 5w底部跟激光模组上的不一样,反倒3w跟上面一致,但是前面不同, 欧司朗蓝光大功率两脚le就 3w 3.5w 5w这几个型号
买到3w ld型号为PLPT9 450LA_E 额定电流2a 最大2.4a  额定电压4.3v 最大5v  典型波长447nm典型功率3w 工作温度-20℃~85摄氏度
买到5w ld型号为PLPT9 450LB_E 额定电流3a 最大3.8a  额定电压4.3v 最大5v  典型波长447nm典型功率5w 工作温度-20℃~90摄氏度

因为我认定是3w所以选择恒流2a 电压限制5v 模块就能驱动这个激光管,但是激光管光效只有3w 也就是有7w热损耗,需要加强散热 否者超温容易烧掉或光衰 原车就有一块巨大压铸铝散热片加上风扇强制空气对流
0.1~0.2a小电流下 稍微发亮

接近2a大电流下就比较刺眼,注意直接出来为散光

原车上有棱镜,还有透镜,才能将光打到远方,估计看了这个拆解想折腾激光全都解毒了

下图就是宝马x5激光 夜晚效果,因为手机会自动降低亮度,把图片点开,调高亮度隐约看到近处道路树木两边就是实际效果

补充内容 (2023-6-8 11:47):
激光引线非常特殊有别于欧司朗3w 5w,所以激光头不一定是欧司朗,也有可能是夏普(引线非常相似)

网友:
这是要亮瞎眼吗

网友:
够亮,够劲,够日北

网友:
改造手电筒。

网友A:
改装手电的话,可行性高不高?

网友B:
这个配件可以从其它车辆上拆过来使用,最好使用新的,旧的不一定好使。

网友:
对大灯结构了解了

网友:
厉害了,改成手电吧

网友:
像光驱的激光管

网友:
这个比光驱的大多了吧,光驱的才多大点

网友C:
光驱的都是mW级别吧 这个是W了   不过到底亮不亮呢

网友:
看到无规则的棱镜还有透镜,解毒了

网友:
本想买个拆车玩玩,现在解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驱的都是mW级别吧 这个是W了   不过到底亮不亮呢

就是一调焦好的远光手电筒,照出去就是一道光柱,照在那里哪里亮旁边没照到地方全是黑的。只适合单独加强远光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装手电的话,可行性高不高?

可行性不高,还不如led的激光远射手电筒,因为单激光头太贵了全新也要三百多一个,投影仪上拆机也要几十一个,还要配合荧光转化片将蓝光变成白光,还要设计灯杯透镜,否者就是散光。效果还不如几十块钱包邮c8手电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配件可以从其它车辆上拆过来使用,最好使用新的,旧的不一定好使。

新的旧的其实没多大区别,因为才车上很难点亮,买的坏的也是被卖家瞎折腾驱动电路电压改错了或者极性接反烧毁,,容易坏的也就是塑料透镜结构,货场为了拆后面铝合金全是锤子砸,在他们眼里激光头还不如一片塑料值钱

网友:
做个探照灯

网友:
可以改个手电筒试试

网友:
够亮,不知道改个手电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