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个电动车充电器做可调电源,电容炸了!

楼主(2023-05-26):
改了个电动车充电器做可调电源,小马家买的100v1000uf电容调到53v就炸了。

网友:
耐压还没有到啊。多少钱买的

网友:
找卖家退款不退货

网友:
告诉卖家,电容耐压不够,补发合格的

网友A:
明显接反了,一直用的马宝电容,也没这么不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接反了,一直用的马宝电容,也没这么不堪,

这个敢肯定没接反

网友B:
可能是反馈环路出问题了,存在次谐波振荡,使电容上的纹波电流过大,最好用示波器测量输出纹波确认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反馈环路出问题了,存在次谐波振荡,使电容上的纹波电流过大,最好用示波器测量输出纹波确认一下 ...

反馈开环电压飙升然后电容就自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馈开环电压飙升然后电容就自爆了

这个也可能,改可调电源时电位器没焊好,造成反馈开环,输出电压飙升

网友D:
楼主没放出没爆前的电容照片,很可能是太普通的低频电解电容,不适用于开关电源滤波,在高频电路中损耗实在太大,过热爆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没放出没爆前的电容照片,很可能是太普通的低频电解电容,不适用于开关电源滤波,在高频电路中损耗实在 ...

应该是,几元钱的普通电容。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位器旋转时接触不良,产生高压。我已经碰到2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没放出没爆前的电容照片,很可能是太普通的低频电解电容,不适用于开关电源滤波,在高频电路中损耗实在 ...

这个地方时高频吗?

网友:
  砰,好吓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地方时高频吗?

开关电源中,几乎所有电解电容都有高频份量要通过。连310V滤波电容也有大量高频成份要通过,更不要说次级滤波了。

网友:
99%的可能不是电容质量问题,我觉得电路还是要整体设计,整体考虑,要考虑各种极端情况。

网友:
爆这样子如果没接反那肯定是超压了。跟高频没关系。

网友:
看上去比炸管威力更大, 声音也更劲爆!

心理素质跟不上的, 不要折腾开关电源了!

网友:
这玩意炸了跟放炮一样,有幸遇到一次,吓了一跳

网友(2023-06-25):
电容爆成这样,屋里气味一定很难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