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小夜灯

楼主(2023-05-26):
用过的牙线盒、TTP223触摸开关、2835灯珠、2N7002、闲置的镍氢电池、4056充电模块,组一个小夜灯。

灯珠电流调整到30mA左右。
镍氢电池电压1.2V,充满电时电压为1.4V左右,三节是4.2V,故使用4056充电正合适。

放置在客厅中间,夜间比较方便。

网友:
电阻把等挡住了吧

网友A:
这个小夜灯根本就不需要mos管,触摸模块的输出电流够用了,我也做了几个,只不过没有外壳组装起来

网友:
夜灯比较容易搞,只要能够亮就行了。

网友:
真行!什么都用起了,在数码之家混的人,什么东西都没有扔了的

网友:
这个盒子有点影响效果啊

网友B:
这小夜灯,成本够低的。

网友:
确实成本低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夜灯根本就不需要mos管,触摸模块的输出电流够用了,我也做了几个,只不过没有外壳组装起来 ...

项目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备注
电源电压VCC
2
3
5.5
V

输出高电平VOH

0.8VCC

V

输出低电平VOL
0.3VCC
V

尺寸

24×24×7.2

mm

重量

2

g

响应时间(低功耗模式)
220
mS

响应时间(快速模式)
60
mS

输出引脚灌电流

8

mA
(VCC=3V,VOL=0.6V)
输出引脚灌电流

-4

mA
(@VCC=3V,VOL=2.4V)

网友:
这个触摸模块我也有

网友C:
绿皮镍氢电池新的一般1200MAH左右,很少超过2000的。
按照30MA计算,差不过工作40个小时就要充一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绿皮镍氢电池新的一般1200MAH左右,很少超过2000的。
按照30MA计算,差不过工作40个小时就要充一次电。 ...

没错。主要是闲置的电池较多,体积大,不知其他何用。(相比较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小夜灯,成本够低的。

还不够低,用阻容的会更低

网友(2023-12-28):
就地取材,赞!!

网友:
地摊花3元钱买一个LED的,插手机充电器,这个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