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音箱嗡嗡响这种情况有碰到过吗

楼主(2023-05-26):
TB上买过一个蓝牙功放板, 接了两个喇叭. 目前不是使用它的蓝牙功能,  主要是电脑上的耳机孔用3.5mm 接出来到这个小板的AUX口

你如果先打开电脑主机进入系统桌面后, 再给这个小板及音箱整个系统上电, 就不会嗡嗡电流声.

但是如果你直接给两个同时通电, 那么即使进入桌面了, 这个电流声将一直存在, 虽然打开视频客户端播放声音, 也能正常播放

这就有点不香了, 本来一个总控开关能解决的事, 现在还要分两步走

**************************************************************

更新下: 功放板上的输入有3.5mm Aux 输入 , 此前就是接的这个口, 永远搞不定, 底噪电流声去不掉的, 除非先把电脑打开等一会, 然后再给这个功放板供电才没有噪音

后来发现板上还有一个C口 输入, 只要用一根USB C口线接电脑USB口, 系统会自动安装完驱动, 发现这种声音输入方式, 就完全没有噪音了

网友:
应该是那里有接地了

网友:
我外接TA7240裸板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有时候就是电脑没输出时立刻出现嗡嗡杂音   现在感觉就是电源或者输入口受潮了

楼主:
只要提前开电脑进桌面, 再给这套音箱小板上电, 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小音箱电源不要从电脑的USB口取电,用一个充电器试一下。。

网友:
屏蔽、接地、整流滤波电容这几个方面看看。

网友:
记得以前有人搞了个音频信号隔离什么的,具体怎么弄我还给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音箱电源不要从电脑的USB口取电,用一个充电器试一下。。

音响是直接两个喇叭, 通过小蓝牙功放板的, 本身是有独立12V  3A的一个电源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类似 问题一直没解决。
有源音箱和台式机插同一个插线板。
电脑没开机时喇叭嗡嗡响,电脑启动完毕应该是加载了音频驱动后嗡嗡声消失。
尝试过电脑接别的音箱,也把这个音箱接到过别的电脑上,都没有嗡嗡声。
甚至换过同型号的音箱也没有嗡嗡声,
也就是说,就这俩货八字不合,
怀颖是音频插头跟插口不匹配但一直懒得折腾将就着用着。

网友:
功放输入阻抗高的问题吧,前级没信号信号源开路,可以尝试输入口对的接电阻

网友:
应该是 买个隔离电源 模块 就好了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交流下

网友:
那种小蓝牙板电路精简,滤波做的不好,给他配一个好一点的充电头,我家里试了十几个,找出2个没有杂音的,这个跟电源的波纹频率也有关系。

网友:
应该是接地问题

网友:
给蓝牙做个延时开启电路。

应该是电脑启动时干扰到蓝牙电路了,导致异常。

网友:
捡了两套电脑音箱,都是插电嗡嗡响,被我便宜卖了,自用的漫步者C2就没问题,应该就是滤波没做好

网友:
电脑接地查一下。

网友:
功放前端接电位器,或者输入的对地接个20K以上的电阻

网友:
百度了一下,Win10电脑有电流声的答案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