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8205同步降压可调DC-DC电源模块(原理图和PCB)

楼主(2023-05-26):
SY8205同步buck降压电源模块,输入电压4.5-30V,输出电压0.6-30V可调,效率90%以上,最大连续输出电流5A,峰值电流6A。

SY8025数据手册下载地址:https://url.zeruns.tech/0SYO7 提取码:5l5x

简介
SY8205是矽力杰推出的一款内置开关管的同步buck降压芯片,开关频率为500kHz,输入电压4.5-30V,最大连续输出电流为5A,峰值电流6A,FB引脚的基准电源为0.6V 1.5%精度,电流折返式输出短路保护,热关断保护,自动恢复功能,有输出使能引脚(高电平开启,低电平关闭),有软启动。

实际测试输出4A电流时发热巨大,必须加散热,不加任何散热可长时间运行的输出电流在3A左右。

下面测试数据是将两个100μF的固态电容换成了220μF的高频电解电容后测得的,感觉100微法的电容小了点。

学生党作品,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效率测试
输入电压输入电流输入功率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出功率效率
15V0.868A13.02W11.95V1A11.95W91.8%
15V2.48A37.2W11.87V2.99A35.49W95.4%
25V2.595A64.88w12.19V4.98A60.71W93.6%
15V0.35A5.25W5.01V1A5.01W95.4%
15V1.46A21.9W5.02V3.98A19.98W91.2%

纹波测试
下面测纹波的方法有点不太恰当,接地回路太长了,测得纹波可能大一点。
输入18V,输出12V时的空载纹波,6.8Hz左右,峰峰值500mV左右。
输入18V,输出12V,接20Ω水泥电阻做负载,纹波4kHz左右,峰峰值670mV左右。
纹波偏大,感觉是滤波电容小了,建议将滤波电容改成470μF的,PCB还需要调整优化一下。

实物图

元件购买地址

原理图

PCB

推荐阅读

网友:
不错不错,顶贴以资鼓励……

网友A:
能输出5A?表示怀疑!

网友:
做的不错,你这个纹波应该是没有测对,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测量的方式方法错了??
正确的测量方法是用接地弹簧与探针直接进行点测,这样子环路最小,而且探头的衰减比需要设置为1X,带宽应限制为20MHz。。
你这种DC-DC芯片,是具有两种工作模式的,PFM与PWM模式,轻载的情况下,纹波是略大的,
需要加大电流使其进去PWM模式,工作在PWM情况下,纹波会好很多的。。

网友:
纹波这么大,是不合格的。
这个芯片输出5A 妥妥的。
滤波电容应该用MLC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输出5A?表示怀疑!

规格书上面的确写了5A,但是要求蛮高的,,,,,,

网友:
这些converter内置的mos阻抗还是太大了,有好几十毫欧,所以比较热

网友:
建议在输入/输出侧放2个10uF或22uF的MLCC,钽电容也可以,这样可有效降低输出电容的总ESR,减小纹波

楼主:
输入和输出电容都有 2个4.7uf的MLCC + 1个100nf的MLCC

网友:
DCDC调压小模块,还是要加强散热

网友B:
测纹波的是什么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纹波的是什么表?

示波器啊

网友:
没见过这么小的

楼主:
2023.6.15重新测了一下纹波,这次选用电流大点,纹波确实变小了很多,上面测试结果是因为电流小的时候是PFM模式。实测电流低于1.4A左右时会进入PFM模式。
输入25V,输出5V2A时的纹波峰峰值72mV左右。
输入25V,输出12V3A时的纹波峰峰值130m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