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展示下做的手电筒加高压防身盒

楼主(2023-05-26):
前几天在二手上买的高压模块如图话不多说,用的硅橡胶做的绝缘处理,放电电极用的304不锈钢螺钉,螺钉与放电电线用冷压端子链接如图。放电效果合盖图再也不怕坏人了哈哈

网友A:
这个没有用的,有人测试过了,基本只能在电到的瞬间对局部区域有效,总之还是电流太小了,人体被电的感觉主要取决于电流大小,建议搞个车载小型逆变器,220v那种,最好能把电压提高一点,然后频率大概100-300hz,绝对酸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用的,有人测试过了,基本只能在电到的瞬间对局部区域有效,总之还是电流太小了,人体被电的感觉主 ...

啪啪啪响也吓人啊。。。。。。

网友:
可以点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用的,有人测试过了,基本只能在电到的瞬间对局部区域有效,总之还是电流太小了,人体被电的感觉主 ...

经验丰富、、、、鸟。

网友:
如果加大电容储能电流是不是可以提高

网友:
经验丰富,经验老到

网友:
不小心打到自己手腕呢

网友B:
还是别整好!碰到个壮汉,被电的反而是自己!

网友C:
这个只能吓唬下小孩的

网友:
功率下了,起不到作用

网友:
钉子不需要这么长,改天把我做的发上来。用两根带皮的电线伸出去,对向转弯下对,一公分左右。就可以贴着盒子了。
某宝搜赶猪器,可以搜到大功率的这个电击模块。
我是做的充电宝一体,可以充电。

网友D:
现在需要这个了吗?好怕怕,还好我们这边治安还算好

网友:
我觉得应该做小一点,比如一根棍子或者手电样式。成品有手电高压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需要这个了吗?好怕怕,还好我们这边治安还算好

防患于未然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能吓唬下小孩的

可不是闹着玩的。除了不能致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别整好!碰到个壮汉,被电的反而是自己!

那倒未必呢

网友E:
小心电着自己啊

网友:
感觉拉弧有一厘米了,太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心电着自己啊

开关带自锁的,按一下开按一下关,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