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左撇子福音?费斯托(Festool) 推出新款18V直流电钻

楼主(2023-05-26):
费斯托(Festool)推出一款新型18V电钻,型号为CXS18。
费斯托自我宣称CXS18为“紧凑型电钻中的英雄”,单机仅重0.70公斤,配备无刷电机,小身材大能量。快慢速两档转速分别为470转/分钟,1600转/分钟;钻木头和钢板最大输出扭力木材最大扭矩可达22Nm(~195 in-lbs)/40 Nm(~354in-lbs)。

这款新产品有一个新颖的卖点,那就是“左撇子模式”。根据费斯托的说法,市面上同类型的电钻手柄位的正反转拨杆是针对右手型用户设计的,对左撇子很不友好,如果你是左撇子,那使用中很可能一不小心就误操作了,而自家的CXS18可通过APP设置正反转开关的操作逻辑,大大减少了这种误操作。
只是有多少用户切实会留意正反转开关的设计,有多少用户真正遇到过此类误操作? 还是此种左撇子模式只是看一种为了创新而创新?还有一点就是要实现这种“左撇子模式”,你必须用费斯托18V带有蓝牙功能的电池才可以,那种电池标有白色蓝牙标志。

CXS18采用紧凑的C形手柄设计,方便钻孔或者拧螺丝时更好的施加压力,也便于在狭小空间内工作,同时也配有左右互换可拆装挂钩。

CXS 18与费斯托旗下所有的18V电钻配件兼容,例如C 18系列上的弯角钻头。

CXS 18还设计了带磁性的钻头卡槽,LED灯也是标配。

价格方面,单机约327.22英镑(393美元);套装版,约415.94英镑(500美元)

其他同类型电钻比较
美沃奇(Milwaukee)M12 Fuel款电钻, 同样采用无刷电机,类似的紧凑型C型手柄设计,正反转开关设置在顶部,也不存在左撇子问题,因为是12V平台所以更紧凑更轻便,图示这款套装目前约250美元。

得伟(Dewalt) 也有一款Xtreme12V Max型号的同类型产品,图示这款套装目前售价约 190美元。

网友:
价格也挺好吧

网友:
这种C形手柄没什么用处,很多情况下前边那坨东西还会碍事的。

网友:
一个产品能考虑到特殊人群的需求,不是追求大众化,确实不错

网友A:
我看了一下描述,说“手柄位的正反转拨杆是针对右手型用户设计的”,但据我观察,常见电钻的正反转拨杆在外观设计上没有任何区别吧,是对称设计,难道这个文字描述指的是拨杆后的电机的正反转?顺时针和逆时针转动,这不是大脑思维来发指令判断的吗?和左撇子有毛线关系啊,简直是给左撇子抹黑啊。
我就是左撇子,干活的时候左右手都行,只是力量和灵活性有差别,已经习惯了。
如果他真的想为左撇子做设计,那他首先应该设计一个左手握持舒服的手柄。当然了右手握持舒服的手柄也得有。

网友:
看了价格死心了

网友:
我一个左撇子看了下觉得不需要

网友:
仿货赶快安排上,188包邮到手

网友:
是不是还要配合“左撇子螺丝”来使用?

网友:
价格也很好的

网友:
有一把老款式C12德国原装,己改成12ⅴ锂电池。无刷电磁刹车,可惜少了个钻卡头配件。个人觉得声音好听,作工精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描述,说“手柄位的正反转拨杆是针对右手型用户设计的”,但据我观察,常见电钻的正反转拨杆在外 ...

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片(取自本论坛Howinson的帖子),绝大多数工况使用正转模式,正转模式下拨杆是推向左侧,此时右手操作,大拇指很灵活的避开拨杆,不会轻易误将拨杆压回到中间位或者反转位,但如果换做左手,正常握持状态下食指根部正基本与拨杆位置重合,那使用过程中就有将拨杆压回到中间位或者反转位的风险。

网友:
加个左右转换开关几毛钱吧?

网友(2023-11-18):
几年前的tpc tdc就可以改了

网友:
虽然我不是左撇子,但是我觉得电钻这东西,没左右手之分吧?

然后看了13楼的描述,嗯,懂了
拿出我新买的无刷电钻试了一下,真的不分左右手,左手正常握住柄,虎口也能很好的避开那个地方,戴手套估计会有误触的可能
不过电钻安全要求不能戴手套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