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标定UT-61E直流电流档

楼主(2023-05-26):
电源用在保修期内的KEITHLEY吉时利 2200-20-5的直流电源。
mA与A档还过得去,uA档相差好大,
环境温度25℃

200uA

800uA

50mA

100mA

200mA

1A

2A

5A

电源PDF

网友:
吉时利不准

网友:
为什么一定是吉时利不准呢

网友:
那个准,还真不好说

网友A:
0.0002A=200.00μA  坊间传说电流还看吉时利,看来不是浪得虚名。哈哈哈哈

网友:
电源输出高 0.1mA 很正常,也完全符合精度规格。

网友B:
对于三位半的表来说,这个误差也算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三位半的表来说,这个误差也算比较大

电源输出误差最高可达 0.05% + 0.1mA,用这个来测表的 uA 只能看个大概,不能反映精度

网友:
uA档误差这么大

网友A:
61E精度一般,个人经验,我见过的61E微安挡相对好点! 其它电流挡,一言难尽!61E+虽然有所提高,但是,依然比众仪差的很远!而且内阻比较大!

网友C:
这不是标定万用表啦,在电源分辨率最后几位是没法要求很高精度的。2200是非常好的电源啦,但它不是标准源,要求太高就强人所难啦。

网友:
在保修期内的KEITHLEY吉时利 2200-20-5的直流电源不准

网友:
精密可调节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标定万用表啦,在电源分辨率最后几位是没法要求很高精度的。2200是非常好的电源啦,但它不是标准源, ...

是称不上标定,实际上就做一下对比,以后心里就有数,uA 档相差那么多,应该是电源的问题,电源没有uA档,它输出的电流在uA级不是非常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61E精度一般,个人经验,我见过的61E微安挡相对好点! 其它电流挡,一言难尽!61E+虽然有所提高,但是,依 ...

电流标准源用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61E精度一般,个人经验,我见过的61E微安挡相对好点! 其它电流挡,一言难尽!61E+虽然有所提高,但是,依 ...

61E 不是软件校准,电流挡要依赖元件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流标准源用的是什么?

100μA是LM399加金属箔做的恒流源。其它直接用的过程校验仪

网友:
我和大家的结论一样,谁准还不一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002A=200.00μA  坊间传说电流还看吉时利,看来不是浪得虚名。哈哈哈哈

这是2200,你用2400看看,包你满意

网友:
看规格书。
2200-20-5电源的设置精度和回读精度都是±0.05% + 2 mA
也就是说,这款电源设置0.2mA,实际输出2.2mA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