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小孩桌面吸尘器艰难维修

楼主(2023-05-26):
『X折腾』小孩桌面吸尘器艰难维修
开机即断电,一开始一直没懂为什么?直到拆下电机转子,测量发现其中一组短路。。。

之后想了很多办法,例如拆的玩具电机。。功率都不够大,吸不起来。。一直闲置在那

最后想办法用升压板,也是无用,电压上去了,但是却被保护。。尴尬

加了一个升压板,无用

升压到5.2V,转数是够了

板子上唯一的两个芯片

拆了无数电机,准备把刮胡刀的电机折腾下

最后意外在电动牙刷上拆了电机,最终可行,换了碳刷,完美修复。使用至今。

网友A:
我那小电磨也是有一组烧短路了,之前也是换一个5A的电源都保护,我以为是原装电源坏了呢。才用了几次,看来是阻力大,发热大导致线圈烧短路了,没得办法,没有替换电机,临时把短路那组线圈剪了,装上也能转,就是速度慢了好多

网友:
桌面吸尘器在一二年级真的非常需要,尤其是现在的房子都很讲究,不像我们从前都是靠嘴的。

网友:
还以为这个吸尘器的品牌叫《小孩》呢,还在想这个品牌不好注册吧

网友:
这种电机对转速要求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小电磨也是有一组烧短路了,之前也是换一个5A的电源都保护,我以为是原装电源坏了呢。才用了几次,看来 ...

自己绕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把塑料都融化了,拆好像都不好拆。

网友:
现在的文具也越来越高级了,拆的备件电机不少

网友:
吸尘器外观怎样都没看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小电磨也是有一组烧短路了,之前也是换一个5A的电源都保护,我以为是原装电源坏了呢。才用了几次,看来 ...

是低压直流的电机吧?我有个220V电磨也是转子匝间短路,我也想着剪断短路的那组线圈,结果还是不行,最终换了个转子修复。

网友:
重绕转子比较麻烦

网友:
这种马达就是以前四驱车的有刷电机,功率其实不大,寿命也不长的,这个吸尘器玩玩就可以了

网友:
这么小巧的

网友:
换一个四驱车的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绕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把塑料都融化了,拆好像都不好拆。

我自己绕了一个汽车吸尘器的电动机,有线的情况可以自己绕。

网友:
这种电机不行,功率都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