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保险丝他有什么优势吗?为什么要绕圈圈?

楼主(2023-05-26):
还有这中间被绕圈圈包裹的白色是什么东西?论坛看见的

网友A:
这样设计是为了延长保险丝本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计是为了延长保险丝本体吧,

有什么用呢?

网友:
应该是延迟线保险,可以承受瞬间的大电流

网友:
应该是有说法

网友:
过3A电流流挺大的,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B:
中间白色的是不是陶瓷材质,外面一圈是保险丝,猜的

网友:
可能是短了就能承载更大的电流吧

网友:
这种一般是延时保险吧,开关电源上经常看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白色的是不是陶瓷材质,外面一圈是保险丝,猜的

应该是石棉类的物质。

网友:
白线应该起到支撑作用吧。

网友:
是延时保险吧

网友C:
慢速温度保险丝也叫延时温度保险丝, 它的延时特性表现在电路出现非故障脉冲电流时保持完好而能对长时间的过载提供保护。

有些电路在开关瞬间的电流大于几倍正常工作电流,尽管这种电流峰值很 高,但是它出现的时间很短,我们称它为脉冲电流也有称它为冲击电流或叫它为浪涌电流。普通的保险丝是承受不了这种电流的,这样的电路中若使用的是普通保险 丝恐怕就无法正常开机了,若使用更大规格的保险丝,那么当电路过载时又得不到保护。

延时保险丝的熔体经特殊加工而成,它具有吸收能量的作用,调整能量吸收量就能使它即可以抗住冲击电流又能对过载提供保护。标准对延时特性都有规定,若标准的规定特性无法满足要求时,可与制造商联系以得到解决。

按熔断速度分,可分为:特慢速保险丝(一般用TT 表示)、慢速保险丝(一般用T 表示)、中速保险丝(一般用M 表示)、快速保险丝(一般用F 表示)、特快速保险丝(一般用FF 表示) 。

网友:
这种是延时保险,短时间可经受超额电流

网友:
瞬间超流不会损坏,长时间就会烧

网友:
当年的显像管的电视机就必须要这种延时保险丝。
因为它有一个开机瞬间大电流的消磁电路。如果用那种直丝的保险。上去就烧断。
中间的类似石棉的东西可以无视,只是为了生产线上方便作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慢速温度保险丝也叫延时温度保险丝, 它的延时特性表现在电路出现非故障脉冲电流时保持完好而能对长时间的 ...

对,这种就是慢速保险丝,相较于同规格快速保险丝,熔丝线径要大一些,长度也更长(所以要设计成螺旋结构),总电阻不变,也就是同电流下发热功率不变,但热容更大了,这样过流后熔体会有个升温过程,不会马上熔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