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来个没难度但是又体验难度的换地插

楼主(2023-05-26):
旧款地插用好多年了,发现开合不好了,弹簧变形。

然后上网找了一下,发现现在的地插尺寸跟以前不一样啊,又开裂到后期使用耐久度的问题,所以选择了跟地面平过的款式,

备料发现深度不小,那就只能先把面板位置镶嵌好,

看着没难度,发现手上工具切割瓷片会蹦边,不过本来也要美缝就这样吧,

直接抛下去,然后长鹿结构胶沾着,24小时候就结实了,

顺便立刻美缝

网友A:
实不相瞒,对桌子上那个杯子(钵)更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不相瞒,对桌子上那个杯子(钵)更感兴趣

那些通货而已,制作人也就盖个章罢了,

网友B:
楼主手艺不错,基本看不出

网友C:
地插不实用,特别容易坏,容易漏电

网友D:
这个怎么使用啊,按下弹出来吗,LZ也拍点使用效果图呀

网友E:
没看明白,深度不够,插座怎么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怎么使用啊,按下弹出来吗,LZ也拍点使用效果图呀

使用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插不实用,特别容易坏,容易漏电

容易漏电也是使用跟环境问题啊,地插可以说是最实用的,平时可以不用但是使用的时候绝对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手艺不错,基本看不出

蹦边了,工具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明白,深度不够,插座怎么放?

因为地砖都是干铺的,所以有一定的厚度,当时为了找水平这个大厅地砖垫高了差不多10cm,所以现在就直接切割大瓷砖的口电锤打一下就好了,

网友:
那个罐子是啥?

网友:
地插,这防水不好处理吧,洗地时咋办?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地插好像挺鸡肋的。哈哈。

网友F:
遇到过好几个家里的地插漏电的! 最后都把线抽出来,封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遇到过好几个家里的地插漏电的! 最后都把线抽出来,封死了!

看使用环境,我的用3年多4年了,拆开还是干爽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使用环境,我的用3年多4年了,拆开还是干爽的

主要是我们这边地区要天天拖地,不然地面很多灰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我们这边地区要天天拖地,不然地面很多灰尘!

我这里每天就是扫拖机器人负责所以比较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