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個煙霧+一氧化碳報警器(裡面的電池是什麼用的?)

楼主(2023-05-26):
裡面的電池是什麼用的?本來就要安裝9V電池,那麼這電池是要來幹嘛的呢?(絕不會是後備電池,電容的可能性不高)

网友A:
看起来有些年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有些年份了。

退休好久了,電池貴!現在政府強制需要屋主要幫租客安裝二合一的(煙霧+一氧化碳)報警器,我買了3個,說明書寫是可用內置鋰電池10年不需要換電池的!(也更換不了)

网友:
电池两端有电压吗。

网友:
现在的一般是9V电池,我也买了几个。

网友:
应该是断电记忆电池。

网友:
做工还可以吧

网友B:
那个棕色的电池形状的就是一氧化碳传感器,应该是通过某些电化学反应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棕色的电池形状的就是一氧化碳传感器,应该是通过某些电化学反应检测的 ...

果然,而且價錢還不便宜,幸虧沒扔掉,但是不知道有什麼用途,遲點找個電路圖來研究一下下!

网友:
好高级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而且價錢還不便宜,幸虧沒扔掉,但是不知道有什麼用途,遲點找個電路圖來研究一下下!

这个好像累积检测多少以后就会失效(里面物质反应完了),你这个看上去好旧了可能已经失效了

网友:
你说的是它吗???

不用解释了吧图片很清楚

网友:
原来这种传感器还有封装成电池形状的

网友:
还以为是电池原来是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