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单片机驱动外围设备,有了现成的库,还要自己硬扣驱动么?

楼主(2023-05-26):
因为是最开始接触的MSP430G2单片机,而第一个小项目也是驱动LED,所以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开发环境也是C语言

而第一个接触的外围设备就是LCD1602, 要用MSP430驱动这个显示屏,开始的步骤也是阅读LCD1602技术文档,需要自己用C编写初始化和显示字符的功能,
后来才在开源网站上找到其他人已经写过的MSP430驱动LCD1602的C源代码,还有详细的调用说明,自己把.c和.h文件复制到自己的项目中,就可以用了

后来入手了ESP32,接触了Arduino, 驱动外围设备就更简单了,多数常见的设备都有了现成的库文件,在开发环境中安装相应的模块,直接引用现成的函数即可使用外围设备了
这样一来,使得单片机程序开发变得很简单,可以很快实现自己想要的一些简单功能,自己写代码的数量也大幅减少了,

Arduino开发环境降低了单片机入门的门槛,提高了开发效率,而这也造成了小项目完成以后,对各种外围设备理解依然是零,甚至是一无所知,这就让人产生一种恐慌,离开了Arduino开发环境,自己啥都没学会的感觉

而接触了Pi Pico W这种支持micropython的单片机,库引用更加方便了,代码量更少了,更容易实现目的了,可对硬件的理解就更加少了

我是很业余的单片机学习者,是否只有我才会有这种恐慌?
相知道那些以单片机开发为工作的专业人士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是不是专业项目不会用到Arduino开发环境或者micropython这种入门的东西,必须掌握各种单片机外围设备的工作原理,必须自己会写各种硬件的驱动呢

网友:
业余就做好业余能做的,想这么多干啥。专业有专业的玩法,你就是啃完你接触到的那些模块也专业不了。

网友:
用什么开发不重要,只要能满足需求就是好的工具,而arduino等可以高效的满足你的当前需求。
专业的大多不用arduino等是因为不能满足需求而已,做产品单片机不是想用哪个就可以用哪个,要考虑成本功能功耗,用arduino等的话还得评估这些高层次封装的具体行为细节,是否会在某种条件下不符合预期。
当你为了实现某个功能有对外设进行细节控制的需求时,自然就会去研究寄存器。比如需要控制io初始化的顺序,是要先设置输出还是先写数据。又比如用的这个单片机io输出控制是否可以位操作,这关系到程序设计是不在中断中操作io还是允许在中断中操作io或者是操作io时采用临界区保护等等细节问题。
业余爱好者做些东西出一些小概率的bug问题也不大,批量产品即使有很小概率才会触发的bug都可能造成比较大的损失。有需求才有研究的动力。

网友:
同样单片机,不同人有不同的玩法,比如像你说的那样

我也许是个另类,喜欢自己写底层驱动,了解详细的时许要求,即使有现成的我也喜欢完全自己写,不使用任何已有的代码,一旦自己的代码验证通过,下次就可以直接引用,或者说我只会使用自己写的驱动

前阵子玩SDIO驱动tf卡,我从发命令到读写数据,都是完全自己写的,为了完成,我下载了SD规范,详细阅读有关初始化识别过程,需要发什么命令,参数是什么,回来的响应是什么样子,一步一步实践,直至完成单块读写,多块读写的验证,碰到问题时,我会反复检查gpio的设置,spi设置,dma等设置是否正确,另外还会用示波器测试具体的波形,是否和预计的一样,这样完全自己写是比较耗时间,但可以锻炼自己的代码水平和调试水平,我还是觉的很值得

网友:
我曾经以为我业余好学,凭爱好的一腔热血死磕终究能有点样子,直到我到现在的公司给人打下手算工程师助理吧,上司年纪比我小,人很不错,核子物理研究所出来的,是我们城市按高新技术人才招来的。配车配房。。。看过他的代码和电路。。。没法比。。数字模拟电路在他手上就跟玩一样。近段时间我也成长不少。啥不懂就问。但是真的,那条鸿沟无法逾越。所以楼主,就像楼上说的,业余就干业余的事,慢慢成长才是重要。别急

网友A:
面对敌人,恐惧完全来自于火力不足,恐慌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面对敌人,恐惧完全来自于火力不足,恐慌也是一样

精辟,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