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 USB TypeA 套件怎么用?

楼主(2023-05-26):
接线焊接小意思啦
我搞不懂,套件中上下盖,都有对称的凸起
这怎么合拢呢?本人愚见
莫非一侧,铲平后,手工打孔?

网友A:
你有两双鞋子,都拿出了左脚那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两双鞋子,都拿出了左脚那只

你仔细看看,绝不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仔细看看,绝不是这样

几分钱的东西,你多买几家就明白了

网友:
哈哈,合不上了

网友B:
应该是店家给你发错了吧。按道理说,你买的应该类似图片上的这种,外壳里面有两个圆形的定位孔,自带的插头卡上去就正好。而另外一种是只有壳没有插头的,里面就没有那两个定位孔。店家应该是把两种插头外壳的同一边给发过来的,正常的一套应该是一边是孔,一边是凸点的

网友:
2个柱子是给头子固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店家给你发错了吧。按道理说,你买的应该类似图片上的这种,外壳里面有两个圆形的定位孔,自带的插头 ...

谢了,分析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分钱的东西,你多买几家就明白了

有道理!类似糊涂庙,糊涂神,念错了经文

网友:
6楼是对的,1楼的感觉不是一套,不是一套的同一侧,而是不是一套。

网友:
我的也发错过,发现了卖家爽快的给补发新的。

网友:
我都是用金属公头,两半夹紧压接了之后用热缩膜一收。
还有更加贵的金属公头+锌合金外壳拧螺丝。
以上两种可以通过电磁兼容测试。音箱线没噪音。塑料头垃圾不行。
如果不是音箱噪音巨大,我都没掉线材这个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