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开单控开关不是四个接线端子吗

楼主(2023-05-26):
三开单控开关不是应该四个接线端子吗,这个怎么有五个接线端子。
接线方法应该是L1和L2并联接入火线,L11,L21,L31三个端子接控制线,那为什么不在开关内部直接L1和L2并联,非要外接一个飞线

网友A:
拆开内部看看是怎样的?

网友:
考虑有的灯要接成双控的?

网友:
详细一点呀

网友B:
用万用表量一下L1跟L2是否通的,有些可能是为了方便并线给其它线路的,要是不通的话就是设计不合理了,应该直接一个端子内部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C:
看塑料包装上的接线图,也不是“三开单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内部看看是怎样的?

拆开就废了,还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量一下L1跟L2是否通的,有些可能是为了方便并线给其它线路的,要是不通的话就是设计不合理了,应该 ...

L1和L2不通,必须飞线并联接入火线,另外三个端子是接控制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塑料包装上的接线图,也不是“三开单控”

包装上是三种开关的接线方法

网友:
因为它也能用在煤矿等低压直流电路上。这是通用模具的通用做法。单独分开总是好的,用途多点。

网友:
86开关厂家之所以不在内部连通L1,L2可以节省材料费,个人组合也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