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键盘应该每一个键位都是一个小屏幕,这样你想显示什么就显示什么

楼主(2023-05-26):
建议申请专利,厂家上

楼主:
(再配合)要是能搞个电脑的数字小键盘当九宫格打字(九宫格打字法)的软件就好了哦

楼主:
这样一个手也能打的,很方便(方便一个手打字)

网友:
早就有了 京东搜Elgato Stream Deck
可能也不太贵吧 15个键999rmb

网友:
这个早就有了。每个按键都有一个彩色OLED 屏幕,可以自定义按键,价格巨贵。全键盘好像1499刀

网友A:
所以买个12寸平板当键盘还便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买个12寸平板当键盘还便宜点?

这个办法好

网友:
macbook touchbar算一个吧

网友:
话说,用电脑多的人基本上都能盲打,所以字母键基本上可以不用字

网友:
电脑键盘每一个键位搞成一个小屏幕还不如搞一个键盘大小的屏幕上显示键盘,触摸实现各种功能,成本更低。

网友:
把钱用在无大用的地方

网友B:
实体按键的手感是触摸无法比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体按键的手感是触摸无法比拟的

照样(是)实体

网友:
有意义没价值,或者说除了装13有用,其它的真想不到有啥好处,毕竟用电脑的人,至少80%以上都能盲打吧。
至于小键盘输入法,零几年时候就有了,不过不是拼音九宫格,而是笔画九宫格,好像叫什么三码之类的,说是最多输入前三笔就能打出来常用字之类的,当年在电脑杂志上看到过

网友:
这个项目我王多鱼投了

网友:
这样成本太高了,不实用,价格高了,不好卖呀。

网友:
还可以把手机上音量开关键也这么做

网友:
对于会盲打的人,这个只能说是给别人看的,价格又贵,还得我自己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