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制作的太阳能热水器打水自停装置

楼主(2023-05-26):
e微联模块图,太阳能热水器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补水。原来装的e微联wifi模块加摄像头监视,来远程控制打水。但是家里是农村,送水时间有限制,多数时间段还是在上班时段送水。没办法就琢磨打水自停装置。

如上图,自停装置由两个继电器共同来完成,点动输入由e微联模块来供电几秒钟即关闭。继电器1因为来自点动输入的正极电流,闭合工作。使得1、2接通。继电器1的2脚即是输出端、也是链接干簧管和继电器2正极电磁线圈,使得其工作的电流。继电器2由于来自继电器1经过干簧管的电流开始吸合。继电器2的1和2脚工作,使得正极电流经过电继器2流到继电器1,至此两个继电器都工作。放在出水口的装置由接水器(铝易拉罐的罐底)链接接水器和磁铁的不锈钢杠杆。固定支架,磁铁。干簧管包在热缩膜内,用引线链接继电器1的2脚和继电器2的电磁线圈正极。正常工作时磁铁比接水器重。磁铁靠近干簧管,干簧管导通。点动输入供电,输出正常至电磁阀。水流开始进入太阳能热水器。水满出水口出水流到接水器。接水器端偏重。导致磁铁远离干簧管,干簧管截止。继电器失电。没有外部电流介入,都不工作。接水器装置图

继电器图

网友A:
这个好厉害啊!
还是要做好防水啊,水雾侵蚀还是很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厉害啊!
还是要做好防水啊,水雾侵蚀还是很厉害的。

热缩管带胶的,只有干簧管跟外界接触,继电器和wifi模块都在密封的箱子里

网友B:
热水器的控制器不是自动的吗?

网友:
构思很巧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这个应该有成品卖吧,好像也不算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水器的控制器不是自动的吗?

哪来的自动,有种是买的控制器,容易坏,还不能远程操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有成品卖吧,好像也不算贵

有是有,并不见得好用和寿命长

网友:
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来的自动,有种是买的控制器,容易坏,还不能远程操控

九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九年了………

我的能远程控制,故障率也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能远程控制,故障率也低

这玩意儿没啥远程控制的需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没啥远程控制的需求吧?

有,出外工作,天气冷热,打水的时间都不同

网友D:
嗯,不错,稍微有点浪费,溢出才动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不错,稍微有点浪费,溢出才动作吧。

溢出一点点就动作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溢出一点点就动作了

动作后如何复位?另外,刮风或下雨会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作后如何复位?另外,刮风或下雨会有影响吗

接水器倾斜一点水就倒掉了,就复位了。刮风不受影响。下雨可以强制供电,手动送水

网友(2024-08-22):
引用 网友E:
动作后如何复位?另外,刮风或下雨会有影响吗

接水的小勺底下应该有个小孔,过一段时间就把水漏完了小勺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