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报废T12换8C烙铁头

楼主(2023-05-26):
前段时间做了玩具ZVS,开始尝试给烙铁换头。去年我用氩弧焊给报废的T12换了4C与8C头,毕竟只焊接了表面,能用但不好用,于是把c8头切了下来,用ZVS+银焊条焊接。

头是快克205的,14年我买了一个2手快克205高频烙铁,那个玩意太废烙铁头了,当时就买了一包烙铁头。后来快克205就吃灰了,现在还有那么多,正好以后可以给T12与jbc换头用。

玩具zvs,500w工作,几秒钟烙铁头就烧红了

闲置烙铁头

焊接好的8c与原装4c对比

温度校准,测试

铜排测试,非常流畅,对比高频怎么样,这里就不说了,网上很多对比视频,说多了那些高频推销员又要犬吠了。

网友:
8C烙铁头是什么?jbc烙铁吗?

网友A:
没有银焊条,磷铜焊条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银焊条,磷铜焊条行吗?

可以

网友:
不错,热熔变大了

网友:
还是把温度调低一点,至少可以延长烙铁头的寿命。

网友:
改的不错,铜排上化锡效果真好。

网友:
爱家工具就是多,

网友:
这头大啊,算法加强 热散慢 回温加长。

网友B:
高频焊台不如这些好用吗,感觉t12不太够用有点想换文宇的高频或者jbc245

网友C:
没有涂层的纯铜头氧化应该很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焊台不如这些好用吗,感觉t12不太够用有点想换文宇的高频或者jbc245

每个焊台都有自己的优缺点,同样的成本肯定选择最好的。同样100多为什么不上世界最强jbc呢,白嫖嘉立创jbc245焊台100以内

网友D:
银焊条多少钱啊,银焊条含银量也不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银焊条多少钱啊,银焊条含银量也不高吧

十几块钱一根,高不高不知道,一根焊条能换几个烙铁头,评论下来不贵。当然也可以用磷铜焊条才2元一大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涂层的纯铜头氧化应该很快吧

也能用很久,连续通电没有休眠,很容易让头子烧死 不挂锡,稍微清理一下就可继续使用。

网友:
有工具的大佬就是好

网友E:
一个烙铁搞定的事情,整的花里胡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烙铁搞定的事情,整的花里胡哨的

我也有个这种200W的,不过头子烧掉块了,买个头子不便宜,扔了又可惜

网友:
玩上焊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