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6438SN主控U盘求助 重插后显示磁盘写保护

楼主(2023-05-26):
淘汰旧手机上拆了个16G芯片,焊接到6438SN主控U盘版上,焊接后插电脑上成功通过显示好多分区,格式化后14.5G完工。

用AS SSD Benchmark工具测速。没测完就停止了,拔掉U盘重新插上。问题来了,不能读写 不能格式化,格式化显示磁盘有写保护。
6438SN没找到量产工具据说是读卡器主控,大神们帮忙该怎么解决!

网友:
重新量产吧,可能是有坏块了

网友:
6438SN不需要量产,一般是闪存坏了。eMMC 5.1是可以看到寿命的,Linux下面能看到。写入速度非常慢的,寿命也没剩多少了。

网友:
不要试了,就是EMMC寿命到了,我之前搞了个EMMC转micro SD转接板,焊了个16G的颗粒上去,看上去也是跟你一样能读能格式化,就是速度惨的不行,快速格式化速度还是一样,所以我选的慢速格式化,结果走到一半就提示无法格式化,然后就变成写保护了,磨损太大了,折腾一下,直接写保护

网友:
同,我之前拆了块emcp也是,量产成功,刚跑圈还没多久就锁死了,不能读取写入了,基本上就是芯片寿命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