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家喜欢用哪种香蕉插头

楼主(2023-05-26):
香蕉插是万用表最常见的连接方式。大家看看各自最喜欢用哪种香蕉插头,说说优缺点。如果有其它形式的可以把图片贴上来。我补充进去。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8 项 ), 共有 84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4瓣的,典型的是pomona

21票 17.80%

十字开口的,

36票 30.51%

灯笼型

25票 21.19%

deltron这种

6票 5.08%

这种不知道怎么命名

21票 17.80%

其它

1票 0.85%

坛友新加1

1票 0.85%

坛友新加2

7票 5.93%

楼主:
deltron原厂是这样的,图片无法修改了

网友:
几乎试遍了。所有种类,最舒服的是第一种,松紧度适中,插拔感觉舒服!前提必须是大厂产品!
灯笼头,破马  MC这种级别的也好用,其它就呵呵了!

网友:
我喜欢第二种,其他的感觉 太松了,第二种松紧适中!

网友A:
第一句话就暴露严重的问题,这些是香蕉插头,但都不是万用表用的。

网友:
总而言之,不管用哪种,必须大厂!

网友:
到现在还没见到小厂做工比正规大厂好的

网友:
我喜欢四瓣的这种

网友B:
请问南京47表的表笔能换哪种头,原来的接触不好。

网友:
看起来都不好,这种电子香蕉头跟音响用的一比,高下立判。用音响香蕉头,插音箱的那种,本来使用螺丝的,自己焊接一下就行。

网友C:
我也收集过很多插头,主观分析过优缺点。感觉没有最好,不同用途各有特色。
灯笼那种,感觉接触面和插头是分离的,基本上不采用。
4瓣的,好像比较少见,插拔力度适中,但是感觉接触面是球面,这点不如圆柱+弹簧,感觉适合万用表仪表这类。
最常见的最老的最标准香蕉插头,插拔手感最好,但是也是觉得接触面和插头本身不是一体。
一圈钢丝的,有次逛街看见觉得好玩买了几个,插拔手感一般特别是插的时候比较费力。
圆柱开口+弹簧,号称30a电流。实际感觉接触是所有插头最大的,线状接触。但是感觉插拔力太大。
还有一种铜皮卷成的插头,只看过图片,没用过,要说接触面也还是最优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南京47表的表笔能换哪种头,原来的接触不好。

万用表首选3楼这种

网友:
这种,比较少见

网友:
红灯笼与不知道怎么命名这两个,我常用,主要是旋扭方便

网友:
万用表插孔也不规范,有的粗有细,

网友:
第三种灯笼型的我用的最多

网友:
不管用哪种,必须大厂

网友:
124我都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句话就暴露严重的问题,这些是香蕉插头,但都不是万用表用的。

万用表不是都需要护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收集过很多插头,主观分析过优缺点。感觉没有最好,不同用途各有特色。
灯笼那种,感觉接触面和插头是 ...

圆柱开口+弹簧,号称30a电流。实际感觉接触是所有插头最大的,线状接触。但是感觉插拔力太大。
这个国产的很紧,但deltron的松紧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