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戴尔b75主板mib75r滴滴滴滴滴 不开机解决办法

楼主(2023-05-26):
这个型号主板开机滴滴滴滴滴不亮机,大概率是因为主板电池没有电了,更换电池后第一次开机还是会滴滴滴滴滴不亮机,断电再开一次机就好了,有此故障的家人可以试试此办法,不行再考虑刷BIOS

网友:
你这是品牌机主板

网友:
这玩意跌的太厉害了啊

网友:
我最喜欢拆主板的MOS管下来使用,体质好,内阻低

网友:
配的什么cpu?

网友:
品牌机主板质量还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
听一下声音长短找故障代码

网友:
很奇怪,主板电池没电一般不影响亮机,没有电池都可以开机。

网友:
看焊盘这个主板应该是支持双BIOS的,也测过那个空焊盘与闪存的对应关系,大部分的脚都通,所以应该也是有MOS管之类的控制选片脚 的,不过不懂电路原理,也就只能瞎看看瞎想想
另外如果要刷BIOS的话,要把芯片拆下来刷,我试过飞线和用夹子刷,都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