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连拆两台故障微波炉一台不加热,一台更换按键薄膜并总结

楼主(2023-05-26):
     最近拆微波炉有点多,尽管微波炉修起来不难,但毕竟自己经验少,也走了很多弯路。现在把我的心得分享个给大家。希望新手朋友多注意。

    首先,第一台格兰仕机械微波炉是上次修松下洗衣机漏水的同事的,只是上次是更换微波炉灯泡没必要拍,这次微波炉不加热了。于是再次登门。这格兰仕微波炉是老货,做工非常扎实,90年代的产物,铜变压器是必须的。仗着自己修过几个微波炉,这次检测思路就不会像以前那么乱。 首先检测定时器,网上视频很多维修视频基本介绍的就无非三大件问题引起不加热故障,很多新手包括我就是开始只会换磁控管,如果电容,高压二极管,高压保险没事,都不知查那里,一会拆门开关,一会查高压变压器。。。。从未想过机械定时器也是易损件。尽管不多,把后盖拧开,测量定时器一脚和其他几只脚关闭和打开至某个时间点测量通断,也可以迅速确定定时器 好坏。这个检测没问题。然后再去检测高压电容,高压保险, 高压二极管,先用钳把电容两端短接放电在测量,分别测量电容容量,对地,二极管对地是否存在漏电,高压保险有无熔断。。。都无问题,再测量磁控管灯丝两边对地是否有漏电,都检测不出问题,基本推定只能是磁控管坏了因为无法用表无法测量,只能替换。变压器有坏的话通电即炸管之前已经试过。当然门开关上下的两只接触不良也会导致不加热。
   由于屋内光线不够,把拆下的磁控管拿回家仔细看,发现中间的磁芯两边已经烧裂,基本坐实磁控管损坏导致不加热。。  另外拿了一只上次拆下的美的坏磁控管做了个对比,明显现在的用料和耐用性都跟之前差很多。散热器和磁环都小很多,质量肯定越来越差,难怪很多人宁愿选择买拆机的配件跟耐用了。
         这个微波炉新的磁控管还在运送路上,到时再补图
    另一个同事的美的微波炉,是开关键薄膜失灵了。每次开门都要暴力,贴膜有时感觉很简单,其实也需要点技巧的。。拆倒是简单,慢慢撕下来就行,贴上去有的高手是不拆外壳直接连着线贴。我原本打算把门盖拆下来慢慢贴好再插排线的,后来嫌麻烦也学着不拆排线直接贴,关键这步做得不好,我是先把软排线插好通电测试没问题了。然后就掰背胶开始贴。结果就是下面位置对不齐,因为后面的软排线比较紧薄膜扯得紧无法与上面对齐,贴上始终歪了一点。唉。。。以后贴薄膜开关还是老老实实拆下来贴好再插排线吧。谁叫咱菜呢。。贴好通电,一切正常,另外九阳电磁炉按键失灵。我也全部更换掉。这个没啥技术含金量就没拍。
    总结一下机械微波炉通电不加热故障。。除了磁控管,高压二极管,电容这几个最常见的易损件。大家别忘记还有定时器。门开关接触不良导致不加热多为上面第一个门锁开关,中间监控开关故障肯定炸管不会给机会你通电的。。。变频微波炉我无修过。这里就不敢在各路英雄面前卖弄了。个人肤浅之见,请大家指点。

----------------------------------------------------------------------------------------------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能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
获得一个变压器

网友:
我家还在用机械式微波炉

网友:
还是老货的微波炉啊,经用!

网友:
厉害了  这都能搞

网友:
都是很久以前的产品了。

网友:
还是机械的皮实

网友:
老是修,也修出经验来了。

网友A:
美的 的薄膜按键确实容易坏,我也买了但是旧的重插又好了。
不太明白怎么不拆门板贴膜?本身不需要拆门板,但后盖是必须要打开的。

网友B:
一边实战,一边总结,越战越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边实战,一边总结,越战越勇

感谢支持。。。我会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的 的薄膜按键确实容易坏,我也买了但是旧的重插又好了。
不太明白怎么不拆门板贴膜?本身不需要拆门板, ...

对的。我本来就想拆下来贴,想着排线多,不好拔尽管已经拍照了。还是懒,想学高手们不拆面板就贴,结果还是翻车了。贴的不够完美,下次一定老老实实拆下来好好贴,咱不是什么高手。。只能老老实实干

网友:
做工可以,现在微波炉功能多但很多用不着,平板式的用1年主板故障,不如机械

网友:
换好薄膜面板又能用好长时间了

网友:
前面看文字没明白,原来是这种薄膜啊

网友:
正好家里的微波炉不热了,回去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