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msata与mini pci 怎么区分

楼主(2023-05-26):
哪个大佬给讲讲怎么区分主板上的这个接口是msata还是mini pci,主板上这个接口附近只写着mini,不知道能不能支持msata硬盘

网友:
看安装螺丝到接口的距离,我觉得是mini pci接口,msata的螺丝孔要远一些。

网友A:
没有说明书你就直接弄个MSATA的插上就好了,目前MSATA有两个接口,一个是SATA协议,一个是PCI-E协议,后者还有分通用PCI-E和AHCI桥两个,只能亲测一下试试,然后你主板上四个SATA接口有两个颜色不一样,如果支持SATA的话其中一个SATA接口可能失效

网友:
你这种建议找说明书吧,应该能找到的,会说明它是哪种接口
当然还可以搜别人改装的帖子什么的
我猜是网卡接口

网友B:
如果是DELL的260或者是270,那就是MINI-PCI的,原机这个位置是块无线网卡
说明书48页有提到:https://dl.dell.com/manuals/all- ... op/vostro-270_owner

想用固态的话,要么买标准SATA口的接正常的硬盘位上,要么买PCIEX1(如果用的是260那种出厂一块亮机显卡把X16口占用了,或者是270自己加了独显的情况下就只能买X1的了,否则买个X4或者X16的都行)口的转接板然后接NVME或者是SATA协议的固态来用(BIOS是否支持我还没试,试完了给你个结果)。

网友:
这个只能上网卡,固态不识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明书你就直接弄个MSATA的插上就好了,目前MSATA有两个接口,一个是SATA协议,一个是PCI-E协议,后者 ...

要说厉害还得是你,MSATA就纯纯的SATA接口哦。msata接口,是Mini SATA接口的简称(迷你版SATA接口),只有这唯一的接口类型,其接口插槽外观与无线网卡使用的Mini PCIE x1插槽接口一模一样,两者接口定义不同。

网友D:
缺口不一样啊  有的一个口  有的2个口  其实百度下 图片更具体

网友:
mSATA接口和mini PCI-E 物理接口是一样的,而且插进去不会烧卡烧本子

网友:
搞成尺寸一样的简直害人。

网友:
如手里已经有 半高mSATA ,就插上去试,最多不识别不会烧。 手里没有就别想了,半高mSATA 死贵死贵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说厉害还得是你,MSATA就纯纯的SATA接口哦。msata接口,是Mini SATA接口的简称(迷你版SATA接口),只 ...

嘛我说的是物理接口的外观,因为有些板卡上没有特定分割或者母座没有分割于是就造成了混淆,本身Mini PCI-E定位就很尴尬了

然后我说的SATA两个协议是因为一个专门走SATA通道一个要套着PCI-E才能用,走的AHCI协议,以前遇到过,装XP的时候出问题了才发现跟MSATA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找机器说明说,官网有

网友:
这尺寸不是minipcie就是mstat了

网友E:
有几个区分办法,自行判断

1.看螺丝孔位置,半高卡大部分是mini pcie,全高卡有可能是mini pcie或者msata
2.看周围设备,有SIM卡槽的肯定是mini pcie
3.看PCH参数,及BIOS中的SATA菜单,判断是否存在msata
4.看差分走线,标准mini pcie至少有4组差分线包含pcie的clk rx tx及usb2.0的data,标准msata只有sata部分2组tx rx,若只有1组差分线也可能是mini pcie只包含usb的data通常只用于连接wwan卡
5.直接上板卡测试,由于引脚定义不同大部分插槽只能兼容一种接口,插错可能不识别设备甚至无法开机,但大部分情况下不会造成主板或板卡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缺口不一样啊  有的一个口  有的2个口  其实百度下 图片更具体

你说的缺口不一样,是ngff接口,2个缺口的是m.2 b+m key,1个缺口的是m key或b key但它俩的缺口位置不同
msata和mini pcie外形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DELL的260或者是270,那就是MINI-PCI的,原机这个位置是块无线网卡
说明书48页有提到:https://dl.de ...

若主板无原生m.2接口,只有mini pcie接口的,bios绝大部分不支持nvme协议,可能支持pcie转sata扩展卡,或者mini pcie接口ahci协议的硬盘,上nvme硬盘只能做从盘,从盘无法直接引导启动系统
除非魔改bios手动添加nvme支持模块,或者使用clover efi之类的引导曲线救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若主板无原生m.2接口,只有mini pcie接口的,bios绝大部分不支持nvme协议,可能支持pcie转sata扩展卡,或 ...

中午的时候用实机测试了一下,确实是认不到通过PCIE转出来的NVME协议的固态,不管是传统BIOS还是UEFI的都不行。

目前官方提供的版本为A13的BIOS更新时间在2018年,那个时候好像确实没有NVME的固态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午的时候用实机测试了一下,确实是认不到通过PCIE转出来的NVME协议的固态,不管是传统BIOS还是UEF ...

nvme固态在15年底开始就大规模上市了,大部分6代iu和100系主板,同期还有少数的amd 8xxx系列apu,开始支持nvme
16年底的7代iu和amd 9xxx系列apu,17年初发布的ryzen系列cpu,开始将nvme固态推向主流
18年那会怎么可能没有nvme固态,都已经满大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几个区分办法,自行判断

1.看螺丝孔位置,半高卡大部分是mini pcie,全高卡有可能是mini pcie或者msata

老哥说的贼清楚,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