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快充模块MH-KC24可能是IP6505 但芯片又丝印IP6525S,

楼主(2023-05-26):
大概是个便宜,协议多的芯片。

网友:
电动车5V1A充电口,已经用上了这个模块,原来5V1A的输入是12V的,可以直接用。

网友:
提高充电口输出能力,也增加风险

网友A:
现在新的功能多又不贵

网友:
这方案支持协议较齐全,集成同步开关降压转换

网友:
多少钱一片

楼主:
不过,自己该车充,还是要更好的。。。这个才4元

网友:
这个才4元的自行车

网友:
根据输入电压 应该是6525s

楼主(2023-07-03):
4元钱的自行车

网友B(2023-09-08):
6525S应该不是的,因为6525s有OPPO的闪充协议,你这个板不支持。

网友C(2023-10-25):
我买的这个模块实测纹波有时候很大(0.5V峰峰值),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2023-11-27):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这个模块实测纹波有时候很大(0.5V峰峰值),不知什么原因。

输出加个103电容

网友:
自己用想用好点的

网友(2024-01-28):
引用 网友A:
现在新的功能多又不贵

有推荐吗,想弄个车载全协议充,车载充电器市场太乱了,从几十到几块,真真假假的,所信打算弄充电模块

网友(2024-03-19):
引用 网友B:
6525S应该不是的,因为6525s有OPPO的闪充协议,你这个板不支持。

注:
标准品 IP6525S/IP6525S_EN/IP6525S_PS 不支持 VOOC 协议;客户拿到 VOOC 授权 后 可以申请
支持 VOOC 协议的定制料号。

datasheet里是这么说的。。。

网友:
经过实际测试,我购买的版本主芯片基本判定为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IP6525T芯片。
此四路充电板(我买的是四路的)上印刷标称输入电压为6-32V,支持协议中包含SCP和MTK PE。按其标称的参数,主芯片的型号应为IP6525S。楼主的这款看起来应该就是。但实测我先后从四个商家处不同时期(从较早期到今天)购买的六块板子(我买的价格均在12元左右包邮,但价格很混乱,淘宝上也有很贵的,甚至五六十元一片的)的实测参数来看,其芯片均使用了IP6525T,与店铺内说明页面所标参数和电路板上印刷的参数不符。显著特征为:输入电压高于9.6V才能工作(6525S为6V),快充协议中不包含SCP和MTK PE(6525S支持)。

列表中的芯片我排查过了,9.6V以上才能启动的只有这一个型号。

网友:
芯片又丝印IP6525S

网友:
我买了两块,一块单充一块双充,丝印磨了,印刷乱弄的,华为SCP和MTK PE都不支持,用荣耀10和魅蓝note5试过,荣耀10只能9V快充不能5V超级快充,魅蓝note5只能5V2A,也开不了9V18W快充,应该就是6525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