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PSP不充电不开机,DC口可以开机,电路改造

楼主(2023-05-26):
本打算用PSP来重温一下《月下》,拿出来一开机却打不开,以为电池没电,先充一下电,大约充了5分钟,充电橙灯就跳转绿灯,心中顿时觉得不对劲,就拿出万用表量电池,根本就没充进去电,估计是电池坏了,一时间还找不到psp的电池来换,想在T宝上买一块,接近40的价格让我打消了买电池的想法。不上电池,用dc电源开机,结果开机了,说明主板没问题呀。后来拆下电池保护板焊在一节18650上再用电池开机依然开不了,在贴吧看到一贴说要换主板上那颗法拉电容,也买来一颗换了,还是不能开机。

之后又找来图纸研究了一下这充电ic,单插dc口测量VSYS(C6615)有5v左右的电压,用电池的时候VSYS电压只有0.7v,这就说明这颗ic有问题,T宝了一下,已经找不到卖的了。

后来在B站看到有人用tp4056充电模块+5v升压模块从dc口这一线路供电,这两个模块正好也有,决定也这样改。

为了放下电池,把充电模块的microUSB口和升压板的可调电阻拆掉,可调电阻用15k和2k电阻代替。

电池用之前手机换下来的电池

把这些都放进psp的umd仓

最后开机,测试一下充电

偶尔玩一玩,毕竟已经过时了,将就一下咯

psp2000-ta085维修手册:

网盘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SQOBJ5UM0UIhVuOA-gR_Q 提取码:g616

网友A:
电池保护了而已,拆除电池外壳然后换掉电芯问题就可以解决

网友:
前几天刚买了个,还没发现啥想玩的
其实你都这么改了干脆改个快充吧,我也想拆了光驱改快充,原充电头用着太不方便的感觉

网友:
维修手册传到网盘吧,这个要好多家园

网友:
技术帝 膜拜

网友:
电芯升压5v接到DC口,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网友:
我那老古董psp电池也放坏了

网友:
5v充电就类超薄板5v1-2a的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SQOBJ5UM0UIhVuOA-gR_Q 提取码:g616

补充内容 (2024-6-23 00:18):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qJsR4ls4vHJuOCd1XTuZA?pwd=ckd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保护了而已,拆除电池外壳然后换掉电芯问题就可以解决

玩得少,这样将就一下

网友:
改装的动作有些大

网友B:
直接给电池充电不能恢复吗?    直接给电池充电到3.4V以上电池就会有有输出这时候主板就能识别到电池  就能原机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给电池充电不能恢复吗?    直接给电池充电到3.4V以上电池就会有有输出这时候主板就能识别到电池  就能 ...

已经试过,电池有输出4v,到主板上ic的输入端也有4v,但输出那里只有0.7v。想过直接从输入端飞线到输出端那里,有点怕烧主板,没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保护了而已,拆除电池外壳然后换掉电芯问题就可以解决

换了一节18650的,电池是有输出了,ic的输入端也有4v左右,但ic的输出就是0.7v,应该是ic的问题

网友:
月下狂想曲吗?楼主用模拟器玩的还是这个游戏有PSP版

网友:
动手能力挺强的,属于曲线救国了

网友:
放着放着IC就坏了?鬼子的东西质量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