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618之前最后一把!139元艾石头ZN84三模RGB拔插轴键盘,有喜有忧

楼主(2023-05-27):
前几天挺火的一把84配列3模热拔插RGB键盘,配置情况:3模,两节干电池供电,号称两节电池用90天,全键轴座热拔插,RGB灯光,华子品牌龙华红轴,精调卫星轴,硅胶垫、轴下垫、底棉都有,非Gasket结构,ABS透光键帽,闭口字符。

收到之后简单测试,有喜有忧,除了两个缺点,其他基本都是有点。
两个缺点:
1、键帽材质一般,厚度一般,还好是闭口字符,建议更换好点PBT的;
2、轴体手感一般,龙华红轴比想象的好些,但是仍然是三五毛轴体的水平。
当然,这都是在139的价格下不得已的妥协,非常理解,瑕不掩瑜,已经做到139的极致了,值得推荐。

牛皮纸包装:

这把是白蓝配色,配件有说明书、数据线、两节电池,没有配拔轴拔键器:

背面,没有独立脚撑,用凸起的电池仓当做脚撑,角度也很合适:

标签和电池仓:

正面有艾石头标志:

白色ABS透光键帽,闭口字符:

C口在键盘左前方蓝色装饰条上:

右前方有两个开关,三档的模式选择开关,两档的win和mac选择开关:

侧面形状:

插电,RGB灯效只有在插电状态下有,电池供电时候会自动关闭灯光:

侧翼RGB灯条:

电池仓里有2.4G接收器:

原配龙华红轴,可以看下旁边键帽厚度,很薄:

拔起轴体,可以看到定位板和电路板之间有黑色EVA夹心棉和白色轴下垫:

卫星轴精度不错,大键声音也可以,基本没什么杂音,自从RK的R87之后,有追求的入门键盘也都用上精调卫星轴了,可喜可贺:

龙华轴体手感确实一般,能用,但谈不上HIFI音,准备换一下轴体试试。
把字母去键帽拔下,轴体和键帽结合太紧,好几个轴体也跟着键帽跑了:

准备换上凯华box红试试:

空格键下面没有填充,导致空格键声音空腔音比较明显,后面自己塞了一下,有改善。
最上面是白色钢板定位板,用螺丝和电路板刚性结合,典型的非Gasket结构:

很明显的螺丝固定结构:

换上box红:

点缀几颗个性键帽:

这应该是618之前冲的最后一把了,下一把就是RK的R75,如果31号能抢上的话,想抢个99的低配,估计有难度,盯着R75的人太多了。

网友:
搞那么多用得完吗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电脑都不怎么开了,键盘用的越来越少了,就上论坛偶尔回复时用用,

还是继续用我的无薄膜无线键盘吧,还能充电,不用换电池,

网友:
开口字符和闭口字符有啥区别,看个人喜好吧?

网友:
还是等618吧,现在开始涨价了

网友:
键盘控啊,搞那么多。

网友:
键盘搞这么多写小说吗?

网友:
拔插轴键盘

网友:
这也需要抢呀

网友:
喜欢玩键盘的人还真不少,追求卓越。

网友:
少了数字区的键盘用着不方便。

网友:
哈哈,楼主键盘有几箱了??

网友:
键盘太多,要用那个也是麻烦事。

网友:
你已经发烧了,得治

网友:
艾石头和以前的艾芮克irocks是什么关系啊?蹭名气?
闭口字符好看模具贵,流行起来也才5年左右。以前工艺差开口字符难看,现在已成了低端的代名词。

网友:
一直用薄膜键盘

网友:
有线还要上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