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速自行车油刹

楼主(2023-05-26):
变速自行车油刹

网友:
学习了
改装一个去

网友:
收藏,油刹还是脚盆出的

网友A:
厉害厉害  曾经我的美丽的 用的是禧玛诺的抱夹 和变速系统  禧玛诺真好用

网友:
油刹系统刹车灵敏度很好,手指动一点来令片就有反应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那么的热心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  曾经我的美丽的 用的是禧玛诺的抱夹 和变速系统  禧玛诺真好用 ...

shimano的自行车产品省心省事,产品线又长,从低到高都有,首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himano的自行车产品省心省事,产品线又长,从低到高都有,首选

基本上不给其它厂家活路,用过之后,就不会选其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不给其它厂家活路,用过之后,就不会选其它的。

价格合适量更足,选择余地大。组一辆2000块的车可以用shimano,组一辆20000的车还是可以用shimano。我骑自行车20多年,shimano是我惟一长期使用的变速和刹车及轮组品牌,真的省心,维护周期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