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假PD-20w快充头拆解

楼主(2023-05-26):
垃圾电源

网友:
配重的是铁板还是铝板

网友:
确实挺垃圾的

网友:
配重块挺厚实的,带个双面胶?乍一看还以为是导热硅胶垫

网友:
山寨货,不安全。

网友:
赚了块铝板做散热片

网友:
铝板很厚啊,  真是绝了

网友:
都没有识别芯片,应该没有快充吧!

网友:
这个也太假了。有配重啊。

网友:
输出真能到12V?

网友:
铁块配重,见过。

网友:
山寨货居然还带配重。。。

网友A:
输出电容耐压6.3V,副边只有1个8脚芯片,8脚那个是同步整流控制器集成MOS,没有单独的协议IC,输出最多5V2A
另外判断PD充电器是否为真,可以找个C口插头上去,将CC1和CC2都悬空,能输出的肯定是假P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容耐压6.3V,副边只有1个8脚芯片,8脚那个是同步整流控制器集成MOS,没有单独的协议IC,输出最多5V2A ...

万一有山寨不缩水控制mos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一有山寨不缩水控制mos咧

这个判断方法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VBUS开关都没有的肯定是山寨

网友:
铁导电,安全性一般,变压器偏小

网友:
做工挺普通

网友:
  充手机怕怕哦

网友:
散热铝板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