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索尼收音机ICF-M350S拆解打理维修

楼主(2023-05-26):
很久没玩收音机了,这两天在网上看到了这机,图便宜就花了一包烟的钱把它买下了,因为便宜肯定问题多多。。。。。。
战斗成色、没天线、不能开机、屏幕老化。。。。。。
管它的,就当练练手艺

先说说这个机器的特点:
用3节五号电池(4.5V外接电源)
能接受中波WM(531-1602KHz)、短波SW(5.80-6.40MHz)、调频FM(87.5-108MHz)
音质一般,调频无立体声;接收性能中规中。。。。。。

机器正面,按键不算多,是索尼家的中低端收音机;收到时的样子

机器背面,天线断裂

侧面,耳机和电源插孔,挂绳没有了

机器另一侧,就一个音量旋钮

拆掉5颗螺钉,应该是不锈钢的,居然没生锈还这么亮,电池盖上的泡沫垫早就烂掉了,只剩下发黄的粘胶

收音机后盖,有很多灰灰

主板,还好没有发现大面积腐蚀

中间支架,固定控制主板的,这里要说一下,索尼家的收音机有个普遍的特点,就是电池正负极不是焊在PCB板上的,而是采用接触式,包括天线也是如此,方便拆解

主板背面,局部有的地方开始氧化了

正面外壳内部的样子,按键都采用可独立拆卸式设计,左边SONY自家的小喇叭

再来一张

主板正面,感觉没多少零件,比较简洁,很多原件都放到主板背面,采用贴片件

喇叭特写,4Ω、 1W口径估计有2寸

纸盆上布满了灰尘

用水冲洗了一下,然后用电吹风吹干,哎!!!!!!上面搞出了2个小洞洞(镊子掉下来刚好插在上面,晕蛋)

电源芯片LA5003

这个位置中间220UF电解电容漏液了,电路板开始发黑,直接换掉,这里FM和AM的中频滤波器都在这里

老化的屏幕

BA10393,电源芯片

索尼自家的AM、FM单芯片CXA1019,很多机器在用这颗芯片

电源部分

中波的磁棒天线

背面,估计受过重创,都裂了和脱焊了,重新补焊和固定

控制主板背面,这里220UF的电容也有问题,换换换

老化的屏幕,右上角的电源轻触按键也脱焊了,开不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拆开屏幕屏蔽罩

取下屏幕,屏幕采用压接式非斑马线,拆这种结构的屏幕一定要注意避免长时间高温,不然屏幕可能会漏液和部分笔画不能显示等故障

屏幕下就是主控、锁相环(DTS)芯片,采用NEC的D1724,索尼的绝大部分收音机和带收音功能的随身听基本上采用NEC家的主控

老化的屏幕,已经拆掉2边的偏光膜

重新给它换了偏光膜的LCD液晶屏

装机前还是通电看看屏幕正常与否

开始对外壳进行清洁,直接上水龙头

喇叭网也翻翻新,用砂纸先打磨一下,再自喷漆喷喷

加上天线和挂绳装机,出成品

背面来一张
收工,今晚就听它睡觉

网友:
时间很慷慨,现在啥都没时间玩了

网友:
收银机玩起来还是有韵味的

网友:
看到屏幕的黑点我还以为是液晶漏液了。

网友A:
最后正常了?
我以前有个德生用的也是CXA1019

网友:
不错啊

还有电池盖板,很多索尼收音机,都是电池盖板丢失了

这机器修复后,还能再干十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正常了?
我以前有个德生用的也是CXA1019

正常了,不然怎么听它睡觉

网友:
像是经自由落体造成的故障。

网友:
相同步回路,锁相回路,典型的反馈控制电路

网友:
问题是不少

网友:
翻新效果不错,三节1.5V电池供电,愿意的话,可以直接换锂电池供电。

网友:
多少烟钱收的?我喜欢直板的小机,索尼的音质确实要好一些。

网友:
一包烟钱,好想知道什么烟

网友:
花费精力 打理的很不错

网友:
麻雀变凤凰啊

网友:
这个索尼收音机不错,楼主手艺也不错。

网友:
鬼子的收音机可贵了,不知道收台质量如何。

网友:
凤凰涅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