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OS管电路

楼主(2023-05-26):
如上图是两个SI2300,N沟道增强型MOS管,左边输出电压,右边20K位置实际是一个光敏IC,等效电阻白天约20K,晚上几十M以上。
电路左边输出高低电平,求下面那个MOS管的作用。越详细越好。
感谢各位解答!!!

网友A:
右边MOS应该是自锁用的,它的D极是不是有一个常闭的按钮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MOS应该是自锁用的,它的D极是不是有一个常闭的按钮开关?

对,那个开关是我用来测试的,这个电路是不是有个专门的名字?

网友B:
亮度升高,触发一个低电平脉冲,然后等待下一次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亮度升高,触发一个低电平脉冲,然后等待下一次触发

白天光线一直照着,左边的管子一直导通一直输出低电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天光线一直照着,左边的管子一直导通一直输出低电平吧?

模拟软件都有了自己试试不就清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白天光线一直照着,左边的管子一直导通一直输出低电平吧?

赞同这种说法,右边的管子在零界状态时维持左边的管子输出低电平或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赞同这种说法,右边的管子在零界状态时维持左边的管子输出低电平或高电平 ...

同意,有点类似于放大电路的正反馈形成的回差控制,用来快速切换左边的MOS管是导通还是截止,不使它进入放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