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这个万用表测不出led好坏,求助!

楼主(2023-05-26):
上电试过这排灯明明都是好的,但是用二极管档有的微亮没有数值,有的又不亮又没有数值(上电正常亮),照片上这个就是微亮没数值的。旁边几组上电不亮的该怎么排查坏掉的灯珠啊,这可把我整不会了,小白求助!

网友A:
万用表输出电压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输出电压小了

朋友,那这种情况是不是要通电测量啊?

网友:
楼主需要一个小的调压模块,调到对应的电压,亮了即可

网友B:
有些万用表装3V电池,二极管档位点不亮3VLED的,那种装9伏电池的万用表都可以……

网友:
是高压灯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些万用表装3V电池,二极管档位点不亮3VLED的,那种装9伏电池的万用表都可以…… ...

有些万用表虽然装3V电池,但有升压电路用来测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万用表虽然装3V电池,但有升压电路用来测灯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以逐步缩小范围检查,先观察表面,坏的灯珠一般中间有明显的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逐步缩小范围检查,先观察表面,坏的灯珠一般中间有明显的黑点。

用路由器电源做了一个测试工具,还挺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万用表装3V电池,二极管档位点不亮3VLED的,那种装9伏电池的万用表都可以…… ...

9V万用表只能测一下低电流的低压LED。
就连机械键盘用的高亮LED都测不了,万用表电流太小点不亮。
这种还是要外接电源。

网友:
说的也对,找个稳压电源,从低压慢慢往上升。

网友:
赞同12楼的意见

网友:
找个维修电源串个限流电阻

网友F:
万用表换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万用表换电池试试。

灯珠还有36伏的呢

网友:
买个LED检测仪来测灯珠。

网友:
大部分坏的灯珠中间会变黑。
这种特殊灯珠要查一下点亮的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G(2023-06-26):
用5v电压测能否点亮,万用表电压电流都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5v电压测能否点亮,万用表电压电流都太低了

是的,电压不够,后来用5v电源做了两个探针可以挨个测试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