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Kioxia RC20 和 移速雪豹 测速结果对比

楼主(2023-05-26):
由于最近有需求,需要购入一张新的 NVME SSD,以把 RC20 从 PCDN 上拿下来到主力电脑上用。新的 SSD 只要求便宜就好。既然硬盘都到手了,肯定要测试一下带 独立缓存的 RC20 是怎么虐 无缓存SSD的。

首先我最近已经是只关注 4K 随机读写速度了,顺序读写其实已经不是系统瓶颈了,日常没有那种经常拷贝几G文件的需求。这里要说一嘴,现在京东上便宜的 SSD 基本上对自己的 4K 随机闭口不谈,只有高端 SSD 才会标明出来,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4K 随机才是重要的差异。

先上实物图,Kioxia RC20 已经挂 PCDN 上跑了快1年了,健康度还有 91%。

Kioxia RC20:

移速雪豹:

v0.32a
OS: 10.0 build 22621
Drive   : 1(NVME)
Scsi    : 1
Driver  : W10
Model   : YSSDM-512GN2000
Fw      : SN11529
HMB     : 16384 - 16384 KB (Enabled, 16 M)
Size    : 488386 MB [512.1 GB]
LBA Size: 512
AdminCmd: 0x00 0x01 0x02 0x04 0x05 0x06 0x08 0x09 0x0A 0x0C 0x10 0x11 0x14 0x80 0x84 0xC1 0xC2
I/O Cmd : 0x00 0x04 0x08 0x09
Firmware id string[1C0]        : MKSSD_501003000115290000,Apr 24 2023,17:41:45,MAP1202,MRRHCDLC
Project id string[180]        : r:/00_release/2_Release_11529/Release_Brance_11529
Controller                : MAP1202
NAND string                : CYAxxTE1B1xC3B
NAND MaxPE cycles        : 3000
NAND Freq                : 1600
Channel number                : 4
CE number                : 2
Total bank                : 8
Flash type                : TLC
Blocks/CE                : 1980
Pages/Block                : 2304
Page size                : 16
Planes(?)                : 4
Die/CE                        : 1
Ch0CE0: 0x9b,0xc4,0x28,0x49,0x20,0x0,0x0 - YMTC 3dv3-128L(x2-9060)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4Plane/die
Ch1CE0: 0x9b,0xc4,0x28,0x49,0x20,0x0,0x0 - YMTC 3dv3-128L(x2-9060)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4Plane/die
Ch2CE0: 0x9b,0xc4,0x28,0x49,0x20,0x0,0x0 - YMTC 3dv3-128L(x2-9060)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4Plane/die
Ch3CE0: 0x9b,0xc4,0x28,0x49,0x20,0x0,0x0 - YMTC 3dv3-128L(x2-9060)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4Plane/die
Ch0CE1: 0x9b,0xc4,0x28,0x49,0x20,0x0,0x0 - YMTC 3dv3-128L(x2-9060)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4Plane/die
Ch1CE1: 0x9b,0xc4,0x28,0x49,0x20,0x0,0x0 - YMTC 3dv3-128L(x2-9060)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4Plane/die
Ch2CE1: 0x9b,0xc4,0x28,0x49,0x20,0x0,0x0 - YMTC 3dv3-128L(x2-9060)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4Plane/die
Ch3CE1: 0x9b,0xc4,0x28,0x49,0x20,0x0,0x0 - YMTC 3dv3-128L(x2-9060)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4Plane/die

网友:
感谢楼主的测试

网友:
楼主搞的很细

网友:
用起来应该都行,没啥区别,就看寿命了~~~

网友A:
现在的固态确实是白菜价了。

楼主:
昨晚发得急,没有发 flash id 的结果,主要是 移速 这种方案混发的,要测下 flash id

楼主:
是啊,我最喜欢看京东自营的产品详情介绍。如果说读速是 2300 左右的,一般就是 联芸1002 主控,如果是3500 的读速就是 联芸1202 主控。

前提如果是联芸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固态确实是白菜价了。

今天又抢了个 88 块的 金邦 GEIL P3L 256GB,应该是 QLC的,如果是QLC,那这个就是我的第一块 QLC 固态了。也不知道这个价格是被我薅了,还是我被薅了

网友B:
NVMe都有HBM,有这个东西跑4K意义不大,有些群联3111的SATA盘还能把4K跑出物理上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NVMe都有HBM,有这个东西跑4K意义不大,有些群联3111的SATA盘还能把4K跑出物理上限 ...

我看 flash id 显示 HBM 只有 16MB,有那么强的增强效果么?

网友:
感觉实际使用不会有太大差别

网友C:
楼主有没有测下温度?我买了两块铠虾1T,装服务器里了,没法测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没有测下温度?我买了两块铠虾1T,装服务器里了,没法测温度

你啥服务器,linux 可以通过 smartmontools 查看硬盘自带这的温度传感器温度

网友D:
其实看测试结果,iops还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看测试结果,iops还是可以接受的

两块硬盘,在测试 32Q32T 的时候,CPU 间歇达到了100%(Intel i5-8400,2.8 GHz 六核),不知道会不会测试出来的结果还因为CPU影响变低了点

网友:
很详细的评测

网友:
4K非专业搞东西,上了20M之后体验不大!可能载入3A大作会快一丢丢!反正用SATA和M2 M的开机一样快,没体验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