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个千兆路由器哪个作为主路由好?

楼主(2023-05-26):
一个是移动送的天邑TY-6261M正在客厅供看电视的时候用;另一个是中兴e8820v2用几个月有死机或自行恢复出厂的情况,听说不适合;还有腾达AC9和小米4A各一台。从性能、稳定和安全考虑该我用哪个?

网友:
天翼的好像最适合了

网友:
其实普通家用都差不多感觉,具体个体差异按自己使用感觉即可,自己使用哪个好,就用哪个

网友:
天邑TY-6261M,支持WIFI6

网友:
闲鱼都出了,随便换一台新出的

网友:
毫无疑问是天邑TY-6261M啊,其余3个几乎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产物

网友:
有wifi6还是用wifi6吧

楼主:
谢谢回复,今天维护人员说移动不适合这么搞,他说这个是智能调节的跟联通电信原理不一样好像属于什么云宽带之类的。不过这个H50G光猫管理功能很差,看不到DHCP分配情况,家里设备节点又多,设备故障掉线只能从头到尾排查一遍,如果出一个小故障就要耗时半小时,准备挂二级路由管理这些智能设备了,父母用没办法改。以后如果我自己装就不用移动了,为了搞好这个复杂的网络还得加各种路由表,他说很智能吧有时候还搞得固定IP设备和分配的IP冲突,现在给我超级密码去试能不能改善,能就好如果不能这固件就太差了。

网友:
哪个信号好用哪个

网友:
天邑TY-6261M做主路由,其他3个做AP刚刚好

网友:
不然买个新的吧。。。

网友:
天邑TY-6261M,有不知道有没有阉割的wifi6,配置也比其他的高

网友:
小米4A使用体验很垃圾。比K2P A 系列差的太多

网友:
建议选择wifi6

网友:
装宽带除非不要钱或超级便宜,否则我是不选移动的。没好感。

网友:
移动 好坑人的,

    我不太喜欢移动多少

网友:
通常 哪一个贵哪一个做主路由

网友:
中兴e8820v2

网友:
反正腾达不咋地。
我的AC9 开始电源故障,后面路由器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