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SPD244801 24V/20A电源拆解

楼主(2023-05-27):
拆一个SPD244801 24V/20A工业电源

正面图

顶部散热孔

背面有卡槽,装在配电箱里直接卡上

铭牌

开盖,正面是电路板背面,大部分原件在里面

主变压器,电容

隐约能看到小板上的主控是3845,能不能改可调呢

网友:
改成T12或者可调电源不错

网友:
电源做工真的很好

网友:
这电源不便宜

网友:
做工严谨,用料扎实!

网友:
用料太扎实了

网友:
phenix conact 的电源

网友:
很不错的电源,能用上就很值。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真好!

网友:
这做工用料真好,价格也不菲吧

网友:
3845芯片可不太好改,甚少要双电源供电。

网友:
结构太紧凑,没法再加原件啊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看标题以为啥山上货色,勉为其难打开看看,结果看到第一张照片就惊呆了,高级货色啊!!
老板你的标题起的不够引人入胜啊~~不行啊

网友:
电源做工很不错。

网友:
这个工业电源做工、用料真的不错,改可调得看空间大不大。

网友:
也有一块明伟的好像没啥用,

网友:
也有可能3845只是辅助电源的芯片,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电源芯片

网友:
上面手写的是什么啊?

网友:
真材实料的好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