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忽然发现,不会看指针高斯计了。。。

楼主(2023-05-27):
用过这个表的,帮忙看看是多少高斯

网友A:
测量核辐射的吗?

网友:
1.05k
这不挺简单

网友:
1.05K  只会读

网友:
1.05k 看下面的量程选择,上面找对应的那一排,我是这么看的

网友B:
1050,高于氧化铁,低于钕铁硼!

网友:
1.05K,大家说的没错,楼主居然有高斯计,这玩意一般人用不上,专业人士才会有

网友:
1.05K
2.5K档就看2.5那一条
与指针万用表类似

网友:
与指针式万用表读数方法一样量程2.5K满刻度,当前读数为1.05K。

网友:
看来回答的人都是说一样的答案,我就不说了,一样一样

网友:
看满量程2.5k的刻度1.05k啊

网友:
还有高斯计表,是搞专业设计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核辐射的吗?

测磁场强度的。

网友:
不会用,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高斯计,一般人用不上。

网友:
这个专业设备,一般人没有。

网友:
靠。1.05啊,这也要问,你是来秀高斯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50,高于氧化铁,低于钕铁硼!

这个是一片卖家描述说是N35的钕铁硼磁片。测出来的结果 该怎么读,太久不用这个表,忘了。1050高斯?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