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CAN, USB 转 CAN, STC-ISP V6.91Q 【CAN助手】收发测试

楼主(2023-05-27):
CAN !   USB 转 CAN 来了
完善的 STC-ISP V6.91Q版本的【CAN助手】,大家可以 DIY:【USB 转 CAN】
后续只要一块 【屠龙刀-STC32G12K128核心功能实验板】,补充CAN收发器电路,

烧录本贴附件的MCU代码,就可以DIY一个CAN总线测试工具,还是USB的
更好的支持USB转CAN测试的,STC-ISP V6.91Q版本软件即将可在官网/论坛进行下载,

附件中MCU的底层代码需要与STC-ISP V6.91Q版本软件或后续版本配套使用。
http://www.stcmcudata.com/STCISP/stc-isp-15xx-v6.91Q.zip

[CAN助手]界面里可以很方便的设置帧类型、帧格式、帧ID、波特率和数据内容,
并可以设置自动循环发送,包括发送间隔时间,发送次数,帧ID自动递增等功能:

与第三方CAN总线测试工具进行收发测试,
接收第三方CAN总线测试工具发送的报文:

使用STC CAN助手发送报文,第三方CAN总线测试工具接收:

如果CAN总线报文传输速度很快情况下,可通过更多设置选项,
打开“实时接收数据”功能,避免产生数据丢失:

注意:此功能比较占用CPU资源,开启后尽量不要进行其他操作(例如软件界面的放大/缩小),避免发生卡顿。

网友A:
屠龙刀补齐CAN收发器电路,接入车机CAN总线,是不是可以用 STC CAN助手 收发车机的CAN报文了?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涨知识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B:
CAN收发器可以使用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收发器可以使用什么芯片?

您可以去STCAI官网,选择 :软件工具//核心功能实验板板
见屠龙刀3的原理图,有具体型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可以去STCAI官网,选择 :软件工具//核心功能实验板板
见屠龙刀3的原理图,有具体型号的:
...

TJA1050?是吗?

网友:
STC32G12K128, 有2组独立的 CAN, 可以自己互相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屠龙刀补齐CAN收发器电路,接入车机CAN总线,是不是可以用 STC CAN助手 收发车机的CAN报文了? ...

是,STC32G12K128, 自己有2组独立的 CAN, 还可以自己 CAN 互相通信

网友:
USB 端走的CDC 协议还是HID协议,如果可以整合之前的双串口就好了。

楼主:
USB-HID_to_CAN,附件有范例也测试下哦!

网友:
STC-ISP V6.91Q版电脑端的 【CAN助手】支持:普通串口,USB-CDC虚拟串口,USB-HID

楼主:
CAN !   USB 转 2组 CAN 来了
用 STC-ISP V6.91R版本的【CAN助手】,大家可以 DIY:【USB 转 CAN】
增加【CAN波特率计算器】工具
免费+包邮送的【屠龙刀-STC32G12K128核心功能实验板】,补焊CAN驱动模拟IC,

烧录本贴附件的MCU代码,就可以DIY一个2组CAN总线测试工具,还是USB的
本贴附件中MCU的底层代码可以与STC-ISP V6.91R版本软件或后续版本配套使用。
http://www.stcmcudata.com/STCISP/stc-isp-15xx-v6.91R.zip

[CAN助手]界面里可以很方便的设置帧类型、帧格式、帧ID、波特率和数据内容,
并可以设置自动循环发送,包括发送间隔时间,发送次数,帧ID自动递增等功能:

与第三方CAN总线测试工具进行收发测试,
接收第三方CAN总线测试工具发送的报文:

使用STC CAN助手发送报文,第三方CAN总线测试工具接收:

如果CAN总线报文传输速度很快情况下,可通过更多设置选项,
打开“实时接收数据”功能,避免产生数据丢失:

注意:此功能比较占用CPU资源,开启后尽量不要进行其他操作(例如软件界面的放大/缩小),避免发生卡顿。

STC-ISP V6.91R版本发布
http://www.stcmcudata.com/STCISP/stc-isp-15xx-v6.91R.zip

Ver6.91R (2023-6-5)
  1. 调整CAN助手界面
  2. 完善CAN助手对CDC模式的USB转CAN工具的支持
  3. 解决串口助手接收缓冲区满时显示字体会自动恢复为默认大小的问题
  4. 串口助手HEX模式发送数据时增加自动发送回车符功能
  5. 增加CAN波特率计算工具

Ver6.91Q (2023-5-26)
  1. 串口绘图界面中增加打开端口及数据加载/保存按钮
  2. CAN助手界面中增加目标设备号选择功能(支持同时打开多个CAN助手)
  3. USB转CAN设备支持USB-HID接口和USB-CDC接口
  4. 解决下载完成后无法自动打开独立串口助手的问题
  5. 修正保存文件对话框中选择文件类型时自动追加扩展名错误的问题
  6. 新增中断模式的STC USB-CDC库文件下载

Ver6.91P (2023-5-17)
  1. STC8G/8H/32G系列增加下载时使用芯片内部出厂时记录的频率功能
  2. 更新STC USB-Link1D仿真/下载器固件 (v1.10)
     (解决使用Link1D进行ISP后立即打开CDC串口会产生垃圾数据的问题)
     (修改提示音模式)
     (解决使用STC-USB Link1D工具无法重复下载的问题)
  3. 脱机下载板U8W固件更新为v1.46
     (修改提示音模式)
  4. 更新软件延时计数器的示例代码
     (对局部变量增加存储类型)
  5. CDC/串口助手的增加新的功能
     (增加串口绘图功能,最多可绘制8通道数据,支持用户自定义数据格式)
     (增加支持对UTF8/UTF16-LE/UTF16-BE编码格式的字符进行显示)
     (注意:只对接收的数据进行汉字编码处理,串口助手发送数据一律为ANSI编码)
  6. 增加CAN助手功能
  7. 解决显示器设置为125%放大比例时软件显示比例会失调的问题
  8. 增加STC8H2K64TL系列, STC8H2K64TLCD系列和STC32F12K64系列
  9. 更新Keil环境的CDB文件
  10.增加STC单片机固件版本备注信息
  11.安装模拟USB驱动时自动检测驱动并在系统目录中搜索可用的驱动文件
     然后由用户选择并确认后复制选定的驱动程序到系统驱动程序目录
  12.增加在线ISP下载日志记录功能
  13.串口绘图界面中增加"清除数据/设置/帮助"按钮
  14.修正自动扫描串口无法自动选择STC-USB CDC串口的问题

网友(2023-09-26):
引用 网友A:
屠龙刀补齐CAN收发器电路,接入车机CAN总线,是不是可以用 STC CAN助手 收发车机的CAN报文了? ...

好像可以  我在看

网友:
软件升级到 STC-ISP V6.92D 版了,提升了很多

http://www.stcmcudata.com/STCISP/stc-isp-15xx-v6.92D.zip

网友C:
有这个转换板,是不是就可以转接到汽车上的CAN总线读出数据,我有几片带CAN总线的电池均衡板,可不可读出报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个转换板,是不是就可以转接到汽车上的CAN总线读出数据,我有几片带CAN总线的电池均衡板,可不可读出报 ...

补焊CAN驱动模拟IC,
烧录本贴附件的MCU代码,就可以【DIY一个2组CAN总线测试工具,还是US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