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音箱用2小时就异响

楼主(2023-05-27):
音箱用2小时就异响(如放音乐2小时按暂停),各种测试,不是输入输出的问题,后面发现手指轻按电源背板,就不响了,判定是变压器发出的,现在是没什么办法解决,网上说什么变压器E形铁片松,放油漆中,也没油漆。后面拆开,看到变压器下的EVA棉已经老化,网上买EVA棉换上,好了没多久又响,现在是每次响就要拿螺丝刀再紧一下变压器(变压器螺丝是穿孔到背板外面,新EVA棉太厚,受热收缩)
心累,现在是想改开关电源(手里有12V  4.5A的小米电源)或内部加个小风扇(内部加风扇又怕风扇会响),求网友给点意见。能改开关电源吗?

网友:
挤一点704胶!

网友:
说了半天还是没有分析出原因,是时间长导致过热?还是声音大导致振动?

网友A:
变压器振动噪声可用502试试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
换个电源不就行了这么简单搞这么复杂

网友:
换个同型号变压器

网友:
太嗨了呗,音量开小点

网友B:
用抱箍扎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抱箍扎紧就可以了

谢谢,晚上就试一下,我是真没想到可以这样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晚上就试一下,我是真没想到可以这样试一下

参考网上订制变压器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振动噪声可用502试试

502应该不行,一干就脆

网友:
都没拆开分析,纸上谈兵意淫半天,还改开关电源,万一是±输入的岂不是还要弄俩?

网友:
猜一下是不是变压器上面的箍铁片松动?如果是就榔头敲一圈

网友:
自己都拆开提问了,拍个照片上传看下,几块钱来支704灌进去试下。

网友:
有扎带也可以用,扎紧再用704涂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网上订制变压器图片

谢谢,用的扎带,至少昨天试了一天,不响了,现在就是怕扎带受热软化松动。

网友:
劣质变压器,声音开的有点大。

网友:
到装修工地讨一杯油漆,把变压器拆下来扔油漆里泡一阵子
(首先得确定是变压器在响而不是从喇叭发出的异响)

网友:
变压器响还是喇叭里响?

喇叭里响的话,线代换一圈电容,给功放加大散热片。

变压器响的话,就换个变压器,单电源用开关电源也可以的(TEA2025之类的),双电源的话,就要两个开关电源了,(TDA2030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