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尖嘴钳歪了怎么办

楼主(2023-05-27):
目前有三把尖嘴钳其中两把都用歪了不知道是质量问题还是使用不当造成的,请问还有什么办法修复吗?

网友:
我都是用锤子砸

网友A:
送医院,中风了。嘴歪

网友B:
去淘开你拍客或胃寒的钳子把。

楼主:
咂回去应该会变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送医院,中风了。嘴歪

这种歪嘴只能手术治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歪嘴只能手术治疗。

吃中药治愈率99%

网友C:
先看看有没有松动,没有的话用榔头敲一下就可以继续,又松动就丢了换新的

网友D:
换新材质不行,怎么能都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淘开你拍客或胃寒的钳子把。

不想买价格太高的钳子因为有时会被人借去弄丢的。

网友E:
只能是用锤子砸了,别的没什么好办法,砸好了开心,砸坏了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有没有松动,没有的话用榔头敲一下就可以继续,又松动就丢了换新的 ...

松动倒是没有敲的话可能会变形而且还可能越敲越歪。

网友:
歪了就歪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想买价格太高的钳子因为有时会被人借去弄丢的。

二手20—40元一把, 闲鱼很多

网友:
再砸歪点,当歪嘴钳用

网友:
磨损也严重了,前端切掉一节,再重新打磨成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新材质不行,怎么能都不好使

之前买的都是二十多元以下的下次买把价格更高一点的品牌货试试。

网友:
建议买新的,别不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是用锤子砸了,别的没什么好办法,砸好了开心,砸坏了换新

我感觉咂坏的概率更高些,如果真要咂可能用燃气灶烧红了再咂也许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