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东风4B型内燃机车用WDJ-Ⅲ型温度继电器

楼主(2023-05-27):
西安中业产,88℃温度继电器,当机车柴油机的冷却水温度到达88℃后,温度继电器就会动作,强制连接在柴油机上的主发电机励磁线圈的供电,从而降低柴油机的负载,使冷却水的温度下降。

网友:
每次看这种特整齐的分立元件电路板就感觉是一种艺术

网友:
做工还可以,设计的触点都是压簧触点。

网友A:
测温元件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一般见不到

网友:
使用机械式的测温。

网友:
这种东西的原理和电路结构都不复杂。可靠性可能会高一些。

网友:
第一次见,,,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B:
强制连接在柴油机上的主发电机励磁线圈的供电
强制断开连接在柴油机上的主发电机励磁线圈的供电

网友:
欣赏欣赏,不做评论

网友:
做工不错,这个估计是手工线上下来的吧,自动化焊接成这样就更棒了

网友:
元器件排列的真整 齐

网友:
油腻大叔手拿解放牌4B型内燃机车用WDJ-Ⅲ型温度继电器看楼主拆东风4B型内燃机车用WDJ-Ⅲ型温度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温元件在什么地方呢

在柴油机的冷却水管上,离这个继电器有点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制连接在柴油机上的主发电机励磁线圈的供电
强制断开连接在柴油机上的主发电机励磁线圈的供电 ...

励磁电流大,发电机可输出就大

网友:
汽车上面用的做工就是要好点,那个运放开始以为是LM358,仔细一看竟然是LM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