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海康威视ATM硬盘录像机-iDS-8100AHQXL-E4,4盘位还带触摸屏,改NAS也不错

楼主(2023-05-27):
网上淘了台ATM专用智能混合型网络硬盘录像机iDS-8100AHQXL-E4,自带7寸触摸屏,4盘位,心想改台NAS应该很nice,拆机看看

机器背面接口

机器背面接口

机器自带7寸触摸屏
背面支持模拟同轴视频和网络摄像头输入
拆开上盖板
台达12V电源,不是普通ATX电源
卸掉底部3个螺丝,上面4个螺丝,可以取出4盘位硬盘架,硬盘接口背板直接做在主板上了,做NAS有点难度了,需要改造
拔掉排线,拧掉上架上2个螺丝可以取下屏幕面板
触控驱动板
主界面和普通海康录像机类似
关掉同轴模拟头可以用8路网络摄像头
用海康手机APP远程查看无法添加,萤石云也不支持,想用远程的话要使用其它途径了,手机APP本地无线是能查看的,
小超市之类的用来做做监控还是可以的,体积小巧有显示屏也方便。现在考虑如何改造成一台带屏4位NAS主机,敬请期待!

网友:
这个应该有点难度,看看硬件规格吧,CPU内存什么的是否支持NAS系统

网友:
这个真心不错,是个好东西

网友:
用什么NAS系统合适啊?

网友:
机箱和硬盘托架可以用,其他的基本都用不上,折腾一下屏幕也许可以接好

网友:
自带屏幕看起来挺方 便的

网友:
好玩具,够玩一段时间了

网友:
用原装的硬件改成NAS估计是没希望。

网友:
什么价?看起来不错,银行用的都是连接内网用的

网友:
四硬盘,匪夷所思

网友:
期待楼主改装成功啊。

网友:
配置不行吧

网友:
主板应该是不支持通用的nas系统

网友:
太老了吧,现在已经基本不用了。

网友:
自带触屏少见。改NAS得系统指令集支持,或者换能兼容楼主触屏其他主板。

网友:
换主板比较容易。

网友:
这个电源和主板都是非标准ATX的,改NAS要换主板,捡个键盘装个电脑的节奏

网友:
改成NAS估计是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