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国产兼容SONY NP-FZ100电池智能双快充

楼主(2023-05-27):
19年买索尼无反A7M3的时候配的,看着不错,挺好用的。突然就坏了,无显示,果断拆开,内部有短路,大电感发热,测了半天也没发现短路的元件,可能是升压芯片坏了吧。
58买个新的,这个慢慢修吧。

网友:
我猜这充电器最终的归宿是垃圾桶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质量这么差?

网友:
做工看上去还不错。不知道这个是否有用,用起来效果如何

网友:
充电器做工看起来不 错

网友:
集成度那么高还修个毛线,直接垃圾桶了。

网友:
从外观上看起来还不错的。

网友:
国产的兼容充电器。
只要电池接口(座子)能用。
塞个Lii-100/202魅色充电器进去还能继续用。电流1A也够。价格才十块钱。

网友:
那时是B格很高的东西了,现在没必要修了。

网友:
如果怀疑升压芯片坏了,有条件的话把升压芯片拆了再测测。

网友A:
检查一下C1C2两个贴片陶瓷电容,这货很容易坏,一坏大概率是短路。

网友:
做工也还可以啊

网友:
索尼大法也有不好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C1C2两个贴片陶瓷电容,这货很容易坏,一坏大概率是短路。

谢谢。焊下来测了,没问题,都是50多uf。慢慢排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