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和大家分享超级简单一个修复表笔断尖方法

楼主(2023-05-27):
相信各位大神手里都有不少断尖的表笔,要是垃圾表笔断了就直接开扔,要是原装表笔或者质量很不错的表笔就还是有点舍不得。坛里有大神介绍过修复表笔断尖的方法,但是难度有点大,就是把表笔打磨一下,然后直接在表笔上钻0.8的孔,再插入钢针进行焊接,表笔上打孔估计就直接劝退了99%的人了,哈哈哈,开玩笑的.....
言归正传,说说我自己瞎捉摸的方法,相对表笔打孔而言简单多了。
需要用到的材料和工具:7/0#缝衣针、1508的管型端子、热缩管、焊台、焊油、焊锡丝、小台钳。

7/0#缝衣针

1508的管型端子

热缩管,混装的热缩管用的差不多了

焊台、焊油、焊锡丝

小台钳

过程忘记拍照了

方法:1、将断尖表笔剪掉多余的部分,留个5mm就好,然后将端部打磨平整,镀上一层薄薄的锡备用。
           2、将1508管型端子的塑料头子去掉。
           3、将7/0#缝衣针按自己的需要剪掉多余的,然后把针的尾部上锡备用。
           4、用小台钳把表笔夹住。
           5、把管型端子上点焊油套进上好锡的表笔,焊好,注意管型端子一定要套到底。
           6、把上好锡7/0#缝衣针 插进管型端子焊好。
           7、最后套上对应颜色、大小合适的热缩管,表笔又满血复活了,是不是很简单,so  easy!!!

试着修复了3副表笔,不得不说胜利的原装表笔还是不错的,其余2副表笔比较垃圾,就当是练手吧。
下面看看成品图

看看效果怎么样

胜利的原装表笔

另外2副垃圾表笔

全文完,欢迎大佬围观,指点。

网友:
表笔的线断了

网友:
看不到图。我电脑的问题??

网友:
断尖没遇到过,都是断线

网友:
感觉过得去

网友A:
针头焊接到铜管上,然后呢,套在表笔上,能拔下来那种,还是也焊接上,就一体成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头焊接到铜管上,然后呢,套在表笔上,能拔下来那种,还是也焊接上,就一体成型了? ...

都焊上了

网友:
表笔大多数是从笔的根部断线,断尖的时候也有,如果表笔线质量好的话,我是用笨办法,把表笔的铜条取下来,搞一根硬铜线代替。

网友:
修复的效果看着还不错,能继续使用。

网友B:
换针还好,我想学学如何换线的,因为现在都是做的一体的,去都去不掉。

网友:
不错的办法,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针还好,我想学学如何换线的,因为现在都是做的一体的,去都去不掉。

论坛之前有帖子,用中性笔的笔管来做表笔,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方法不错、可操作又美观

网友:
铜和钢怎么焊接到一起的?

网友:
特殊的助焊剂

网友:
又学到一招——1508的管型端子,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