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能12V22.3AHT3真黑金电池加水后5A放电测试,有失望也有惊喜

楼主(2023-05-27):
这块电池沒加水前5A放电放了40分钟,详见前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9953-1-1.html, 加水后内阻下降明显,详见前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0953-1-1.html, 待内阻稳定后第一次先用12V正负脉冲充电器充电到转灯,放置半小时,开始5A放电,期待能延长5A放电时间,结果非常非常失望,5A放电时间一分钟也没增加。第二次仍用该充电器充电到转灯,再用20多元买的专门的电瓶修复仪修复10小时,放置半小时,再开始5A放电,这次终算没了我失望,5A放电时间增加到了54分钟,增加了14分钟。一看有戏,就对电瓶彻底放电,放电电流由大到小维持电压10.5V左右放了24小时,待内阻基本稳定后,用第一和第二次一样的充电方式进行充电,再用专门的电瓶修复仪修复24小时,放置半小时,再进行5A放电,放电时间增加到了218分钟,增加了178分钟,太让人惊喜了。

网友A:
今天早上还看了楼主的加水帖子,期待结果呢。因为以前网上的说法加水没有成功的案例;
刚刚打开论坛就看到了结果,加水后,最终还得专门的电瓶修复仪修复后才能体现真正的效果?
还是不用修复仪,只是充电几个循环后能体现效果?

网友:
居然还能救回来

网友:
是加水的效果,还是电瓶修复仪厉害?

网友:
你这电压都快跌到0了,放电218分钟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早上还看了楼主的加水帖子,期待结果呢。因为以前网上的说法加水没有成功的案例;
刚刚打开论坛就看到 ...

从我试验的结果是加水后,最终还得专门的电瓶修复仪修复后才能体现真正的效果。不用修复仪只加水对这块电瓶来说是沒效果的,其它的电瓶还要试验才知道。但按书上的说法严重失水的电瓶加水后要经修复后才会有明显效果。

网友:
加水有效果的前提是电瓶还没有严重损坏只是缺水。如果已经严重损坏的电池只会加速损坏

网友:
修复前提是铅板厚度,要是和纸一样神仙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早上还看了楼主的加水帖子,期待结果呢。因为以前网上的说法加水没有成功的案例;
刚刚打开论坛就看到 ...

又进了一次充放测试,用第一和第二次一样的充电方式进行充电,再用专门的电瓶修复仪修复10小时,放置半小时,再进行5A放电。按放电截止电压10.5V计算, 放电时间增加到了112分钟,又增加了27分钟,上次是85分钟。比没加水前增加了72分钟。

网友:
电瓶修复仪,好神奇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进了一次充放测试,用第一和第二次一样的充电方式进行充电,再用专门的电瓶修复仪修复10小时,放置半小 ...

拆机,看看电瓶修复仪图片

网友:
看看放电到截止电压10.5V时多长时间?后面的时间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拆开看看电瓶修复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我试验的结果是加水后,最终还得专门的电瓶修复仪修复后才能体现真正的效果。不用修复仪只加水对这块电 ...

实验只有一个案例,不足以说明是修复仪的功劳。
那些搞翻新铅酸电池的,都是直接加水,之后循环充放电5-10次,能达到标称80%多的容量。
个别鼓包的达不到80%。
循环充放电都是用DCDC,满电的给缺电的充,没多少能量浪费,加纯净水或者过滤后的自来水都没问题。
一直在测试的三组电瓶,工作快10年了,两年加水一次,慢充慢放,容量依然有80%多。

网友:
不知断断续续使用了5年的60V20AH蓄电池这样做还行不行?一只内阻90多,另外4只内阻接近30。刚换的新的内阻才10出头。

网友:
铅酸禁镉,咋弄都白费功夫

网友:
铅酸电池应该是不好修复,说能修复都是假的

网友:
电池寿命到了加不加水效果不明显

楼主(2023-08-20):
引用 网友B:
拆机,看看电瓶修复仪图片

今天拆开了,见此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9133-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进了一次充放测试,用第一和第二次一样的充电方式进行充电,再用专门的电瓶修复仪修复10小时,放置半小 ...

充电,放电电流调小,循环几次就可以了,不一定要修复充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