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有办法把鼠标改成能远程控制的么?

楼主(2023-05-27):
就是有一个电子设备(带USB接口),为了安全性不联网。不过偶尔要远程控制,所以我就想到用什么智能电子设备模拟成鼠标来远程操控,例如电脑或手机。我要操控的时候,那个设备的输出画面用别的电脑上安装的视频采集卡推流到网络上远程观看,然后假设有这么个软件。可以用手机的触摸滑动加上虚拟按钮模拟成鼠标操控那个设备。但是呢,我没找到这样的软件(按我想象的,电脑的话估计是用什么USB公对公或者串口对USB线配合软件)我知道监控安防领域有种叫网络键盘的玩意,但那个也不想去买个试。因为那玩意动不动4位数是真的搞不起。我一想整单片机的大佬们应该对这方面比较了解,就到此板块咨询下各位

网友:
这个还真是没想过,期待方案

网友:
给鼠标加一个单片机控制,配合摄像头使用: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Z4y1r7Tb/

网友:
上面的视频里应该是用单片机去模拟了一个键盘鼠标,用APP当遥控器在手机上操作,不过人家也没开源,好像作者有卖成品的,你联系对方看看怎么卖的

网友A:
无线鼠标听过没

网友B:
向日葵远程盒子了解一下,只有键盘鼠标联网,电脑不需要联网!

网友:
想法挺好的,理论可以实现看成本吧

网友C:
拿arduino即可实现,主要是网络延迟非常大,其他倒是没有问题

网友:
KVM系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日葵远程盒子了解一下,只有键盘鼠标联网,电脑不需要联网!

被控的设备不是电脑也行吗?求产品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鼠标听过没

听过,但是能几千米还能控制的无线鼠标这个真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arduino即可实现,主要是网络延迟非常大,其他倒是没有问题

大点儿倒是无所谓,不是打游戏没那么高要求

网友:
企业一般用跳板机

网友:
技术不难,问题是你找不到免费的又舍不得雇人做就无解了。

网友:
远程鼠标的问题,其实也就是一个数据透传的问题,往简单了说把按键通断和位移借助有线、无线、运营商网络之类的方式直接或者是二次编码后发过去,那边收到数据包了再直接或者是转码后传给主机就行了,原理虽然简单,但实现起来可能有点麻烦,特别是PS2或者2.4G的那种,但如果走蓝牙的话,感觉应该要简单点,毕竟有现成的蓝牙透传模块。

网友:
既然这样搞,间接连接和直接连接也没啥区别了,不如旁边再随便放一台电脑,能开机有个系统就行,然后装上双网卡,网卡1连接互联网使用向日葵控制,网卡2直连受控电脑组成一个局域网,为了安全起见平时把网卡2的IP地址删掉,就算被入侵也不至于直接可以远程到被控电脑上,用了再设置进去,然后使用远程软件控制受控电脑。

如果还是怕不安全,再加一个用单片机接收串口命令控制开关的装置,串口收到指令打开交换机供电,然后再设置IP访问受控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过,但是能几千米还能控制的无线鼠标这个真没见过

几千米,得拿望远镜看了吧,,话说几千米,2.4G无线定向天线 还可以可以做到的,代价略高,那么联网加VPN安全问题不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