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某鱼买的优利德UTI260B,能判断问题机或者改装机吗?

楼主(2023-05-27):
最近和表哥打算接个单,需要一台热像仪。
新的太贵,就考虑入手一个热像仪。
某鱼看了下,Uti260B新的2K多,某鱼1K多。

买来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各位网友支个招验证下?

好像四周没螺丝,估计在包胶里了?
手感感觉还行,就不知道里面怎么样。

网友A:
优利德在大平台控价所以贵,东西在你手上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疑神疑鬼的就不要在闲鱼买东西了 直接去京东买放心

楼主:
上几张测温图,发现只能测到210度。
是使用问题,还是我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利德在大平台控价所以贵,东西在你手上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疑神疑鬼的就不要在闲鱼买东西了 直接去京东 ...

主要之前买的东西不贵,所以无所谓了。
现在这个价格有点高
之前买的表,应该是库存货,里面的焊锡都发白了。便宜也就无所谓了

网友:
没用过这,不太了解学习学习

网友B:
温度有测试区间,可以设置,测试需要设置好多环境参数,为了准确可以外置一个恒温黑体标定。

网友:
假的,赶紧退回去,消除你的心病,哈哈。

网友:
一般情况下没啥问题,大平台价格比较死。小平台也许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放心的话还是去大平台。以前论坛了也出现过在咸鱼买了仪表疑神疑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有测试区间,可以设置,测试需要设置好多环境参数,为了准确可以外置一个恒温黑体标定。 ...

确实,有的参数叫,高增益和低增益。
设置成低增益就可以测高温了。

网友:
我买的海康威视的H21PRO全新的才1480包邮,温度只能到350度,探头分辨率是一样的,但画面清晰度上比优利德和艾睿的好不少,图像处理是海康的老本行

网友:
你都拿电烙铁测试了,不是挺好的么

网友:
功能可以正常使用就可以了。。。实在不放心就拆开来看下

网友:
咸鱼上就这样

楼主不放心可以拆了看看

网友:
改装机的可能性很小吧,有这功夫都去开发赚钱了。有没有暗病那就是运气了

网友:
我还差一个ut交直流钳表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判断板上哪些元件是发热,或烧毁!

网友:
买了不疑,疑了不买

网友:
东西够用就行

网友:
看着眼馋也想买,个人购买利用率太低感觉很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