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打理日产短波王卡带车机PN-9877D,波段转换按键不起作用啊!

楼主(2023-05-27):
歌乐生产的,现在问题是波段转换按键不起作用,开始也怀疑按键问题,但是用镊子直接短接按键焊点,还是没有反应啊!然后又用表测量按键到主板的两条线路也都是通的,难道是主板上的CPU坏了,有遇到过的朋友吗?

网友A:
看看有没其它键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其它键短路

就是波段转换按键和播放停止按键,这两个没反应,其它按键都正常使用啊!

网友:
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
现在的收音机除了卖药还是买药,真没兴趣了

网友:
短波没干扰严重,FM好些,不过也没啥好节目了。我觉得其他按键正常,一般不考虑芯片损坏。

网友B:
看看有没有其它按键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没有其它按键短路

测量过了,没有短路的开关啊!

网友:
老货值得修复

网友C:
记得以前搞车机,有些带卡带的,好像机芯状待对功能选择有影响,

网友:
晶振没有起振?其他毛病没有的话考虑这

网友:
老卡带,好像可以拖碟箱,做工可以

网友:
看看CPU到按键之间的线路是否有断路?

网友:
不是很有修的价值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以前搞车机,有些带卡带的,好像机芯状待对功能选择有影响,

要是卡带有限位开关的话也许就转换不到收音机

网友:
考虑按键的氧化问题,喷一些活化剂好了